楼主(2013-12-16):
李映新

一、系统配置如下:
1、欧辰IDEABOX  mini 控制器 300 412-0CG01   1台
2、欧辰远程 I/O 模块133-1PL01-CAN          1台
3、欧辰CANopen 总线连接器及相关线路       1套
4、中达电通(DELTA)伺服控制器ASDA2-0121-M (CANOPEN) 2台
5、显示器HMI、传感器(倾角、角度)、电控箱     1套
6、霍尔操作手柄(P+G)及其它低压电气元件     1套
7、试验台架(含底座,回转机构、变幅机构等)  1台套

二、门机试验台功能介绍
      本实验台按照港口门机按比例缩小
制作成模型(如右图所示),试验台包
括底座,回转机构、变幅机构等。操作
手柄时,通过伺服驱动器(电机)驱动
可以实现回转和变幅的无极调速,还可
通过添加附加机构实现其它动作,能满
足模拟其它试验工况的要求。
本实验台的控制驱动系统安装在
电气控制箱中,电气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系统通过欧辰IDEABOX  mini 控制器作为控制运算核心,采用CANOPEN 总线,
通过传感器、操作手柄和伺服驱动器的数据采集运算,实现试验台的精确控制。

本实验台控制驱动系统安装在一个电气控制箱中(如下图所示)。:

三、试验台控制及动作说明
1、控制程序说明
PLC采用“SoftPro V2.3“编程组态,主程序分为初始化、数据采集、CAN通讯、伺服1控制、伺服2控制,共4个部分,还有可视化界面(HMI)编辑部分,数据处理功能块和函数等。
人机界面HMI,可显示伺服电机的速度、加速度的设定值和运行值,显示伺服电流、扭矩实际运行值以及伺服电机的其它重要信息;可显示试验台的回转、变幅机构的工作速度和位置;可显示吊重的摇摆角度、速度和加速度。
输入输出:包括倾角值、角度值、手柄位置各2个共6个模拟量值和手柄先导、电源共2个开关量输入信号;2个伺服制动、传感器复位、指示灯等共5个开关量输出信号。测量回转、变幅的角度模拟量输入2个;测量吊重水平方向,倾角模拟量输入1个等。
①初始化:预置变量值,驱动器通电后执行初始化程序和总线初始化,设定各个初始值(含加减速时间),启动3秒后,通过总线设置伺服驱动器的工作模式(速度)、伺服加减速时间(初始值),伺服启动serve-on、松开伺服制动器;
②数据采集:操作手柄位置信息,回转、变幅机构的位置信息,倾角和角度传感器信息等;
③ CAN通讯:CAN口定义为波特率125K的CANOPEN,通讯节点有伺服驱动器SV1、驱动器SV2、显示器HMI等;
④ 伺服1/2控制:分别对2个伺服驱动器进行控制。
2、伺服驱动CAN总线控制:
①伺服设定参数(伺服1变幅,伺服2回转)
1)P1-01=0B   设定为canopen的模式
2)P3-00=3和5    站号不能与主站重复(变幅为3,回转为5)
3)P3-01=3    0为125K, 波特率与主站一致为0(125K);
4)P3-09 =0x5055h  同步
②控制步骤:
总线收发机制:每次只发送单一控制命令(状态询问指令按固定周期发送),读取驱动器的返回值,如写入成功则不再发命令,否则连续重发10条,如还没有响应即报错;
1)设定操作模式为速度模式(3):6060h;
2)伺服启动serve-on:6040h;③设定加速时间TACC:6083h;
3)设定减速时间TDEC:6084h;
4)设定速度值:60FFh;
5)询问驱动器状态:6041h;
6)查询伺服驱动器其它运行信息:  606Ch:速度实际值;  6077h:转矩实际值;  6078h:电流实际值。
③模型运行参数:
1)变幅速度45m/min(即大约0.25r/min);模型变比为1000,折合后速度为250r/min;
2)回转速度1.6m/min;模型变比为500,折合后速度为800r/min;

四、试验结果:
通过制造、安装、调试这套试验台和欧辰PLC电气系统,驱动控制通讯系统工作正常,各个机构动作可实现无极调速。通过本实验台的试验,证明了欧辰“SoftPro V2.3”编程组态软件实用高效,欧辰IDEABOX  mini 控制器的硬件工作稳定可靠,欧辰技术支持反应快速。
总的来说,这是一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具备有较高性价比的控制器,下一步可考虑运用到具体的项目当中去。

网友A:
有功能介绍和动作说明,顶一下!

网友B:
这个产品试用活动的确很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