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G.input指令

楼主(2013-12-16):
看到三菱Q系列plc程序中用到 G.INPUT 指令,想请问各路高手,该指令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三菱Q系列plc程序中用到 G.INPUT 指令,想请问各路高手,该指令是什么意思,谢谢!

请拿出你的:《Q系列串行通讯模块用户手册》基础篇,翻到9-10页,看9.4章节:INPUT指令。

网友B:
能看手册的不多了 呵呵

网友C:
能不能理解成学习不够主动啊?

网友D:
呵呵!
楼主应该是没看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三菱Q系列plc程序中用到 G.INPUT 指令,想请问各路高手,该指令是什么意思,谢谢!

请拿出你的:《Q系列串行通讯模块用户手册》基础篇,翻到9-10页,看9.4章节:INPUT指令。

Regards
感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