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指令?

楼主(2013-12-16):
(无正文)

网友A:
传送指令
理解16进制 二进制
AA 是1010 1010
对应哪个通就明白了

网友B:
传送指令。当X001接通时把H00AA(10101010)传送到K2Y0(Y0~Y7)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传送指令
理解16进制 二进制
AA 是1010 1010
对应哪个通就明白了
1楼的这个比较靠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传送指令
理解16进制 二进制
AA 是1010 1010
对应哪个通就明白了
说得清楚。

网友E:
X1 x2接通时,执行一次传送指令,将前面的值转换二进制对应后面的y0`Y7
X1接通后,Y7 Y5 Y3 Y1为ON,其它OFF;
X2接通后,Y6 Y4 Y2 Y0为ON,其它OFF;

楼主:
回复 网友E:
理解了,很清楚,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解了,谢谢

网友F:
楼上都是三菱的高手啊,你们都没说是脉冲式的传送吧

网友G:
传送指令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上都是三菱的高手啊,你们都没说是脉冲式的传送吧
X1 x2接通时,执行一次传送指令;
这个还不能说明是脉冲式的?

网友H:
看来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传送指令
理解16进制 二进制
AA 是1010 1010
对应哪个通就明白了

网友J:
这个程序仅能用于复位,没有其它用处。
X1 和X2接通瞬间让相关的输出复位。
对于本电路里面的 0055 00AA,意义上来说00和55差不多了,00能复位,但55也是瞬间启动而无法保存,放手就停,所以说也是一个无用的东西。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传送指令。当X001接通时把H00AA(10101010)传送到K2Y0(Y0~Y7)
回答的真专业。

网友L:
大家都是高手,又了解了一个指令。

网友A:
不是高手的问题
这个指令还是不难理解的
是很多搞工控的不知道二进制 16进制等

网友M(2014-06-04):
回复 网友E:
版主解释的通俗易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