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6):
工艺要求:
1.X轴运行一段距离(可设定速度与距离)

2.X轴再运行一段距离同时Y轴同启同停,且按一定比例运行(比例和速度可设)

3.反向运行2和1步骤

4.Z轴运行一段距离(可设定速度与距离),运行完后再从1开始。
上司要我做的,我模拟量懂,但是这运动控制不是很懂,有没有高手帮助下,就算只完成一条,也是极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我查了下,好像要用plsy指令,还有个什么D8140,总之不懂,有有懂的高手回答下吧~~~

网友A:
plsy
可以
M8029
按照顺序编程吧

楼主:
楼上的,您可以帮我编出第一个条 么???

网友B:
回复 楼主:
估计编不出来

楼主:
难道真的没有人么???

网友C:
什么型号的PLC?FX中带定位功能的,可以直接用定位指令DRVI,这指令中有脉冲数量、频率等设置,可以决定位移的大小及速度。

楼主:
FX2N的,FX2N好像没有DRVI这种指令吧,因为我查一个前辈写的脉冲程序,在查找里面输入DRVI,
FX直接显示指令设置错误

网友D:
LD M8000
DMUL D200 K50 D20
DMUL D210 K100 D30
LD M0
DPLSY D20 D30 Y0

网友D:
这可以作为开头

网友E:
回复 楼主:
用指令得查手册,走的弯路少

楼主:
我楼主,我翻译下8楼写的程序,请各位高手,能人看一下
LD M8000            上电就通
DMUL D200 K50  D20  32位乘法,数据写入D20 高位D21
DMIL D210 K100 D30  又一个乘法
LD M0               启动
DPLSY D20 D30 Y0    以D20为频率 D30为脉冲数,Y0指定脉冲输出口发脉冲,
但这样真的能是电机转起来么?
我要找个运动箱子试一试

网友F(2014-03-29):
最好用3U的了,用drva或DRVI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