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6):
西门子S7-200通过USS控制西门子6SE70变频器的加速和减速问题?USS-CTRL  指令中的Speed-sp  速度设定值(实数),我对此含义不甚理解,请高手给予详细解疑,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认真看看200的系统手册

网友B:
认真看手册

楼主:
通过改变SPEED-SP全局变量的值,就可以改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实现不同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