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6):
电磁流量计是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进行流量测量的流量计。电磁流量计的优点是压损极小,可测流量范围大。最大流量与最小流量的比值一般为20:1以上,适用的工业管径范围宽,最大可达3m,输出信号和被测流量成线性,精确度较高,可测量电导率≥5μs/cm的酸、碱、盐溶液、水、污水、腐蚀性液体以及泥浆、矿浆、纸浆等的流体流量。但它不能测量气体、蒸汽以及纯净水的流量。

    在现有的电磁流量计中,交流低频矩形波励磁方式已成为主要的励磁方式。 电磁流量计采用交流励磁虽有一定的优点,但随之而来的电磁干扰,就成为很麻烦的问题,特别是电磁干扰信号与有用的信号混在一起,它们不仅成分复杂,而且有时候干扰信号还会比流量信号大。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抑制和排除这些干扰,提高信噪比就成,研制和使用电磁流量计的一个重要的技术关键问

干扰的抑制和消除

根据一般电磁流量计系统的特点,主要从硬件优化方面讨论如电磁耦合、静电感应是电磁流量计产生干扰噪声的重要来源。在电磁流量变速器中,由于两电极的引线处于交变磁场中,当变速器通电后,在引线的闭合回路内就产生出感应电动势。这种干扰信号叠加到测量信号中,影响了系统的运行。各种励磁方式产生会带来不同的电磁干扰问题。直流励磁方式易产生极化干扰,交流励磁方式易产生正交干扰(90度干扰)、同相干扰(即工频干扰)等。

正交干扰是指在相位上与流量信号相差90度的干扰。电磁流量变送器采用交流励磁方式时,要产生一个交变的磁场,而由电极、引出线、被测介质和转换器的输入电路所组成的闭合回路,正处于干扰交变磁场中、闭合回路不可能与变送器的交变磁场产生的磁力线完全平行,总会有一部分交变的磁力线穿过该闭合回路,从而在回路内产生一个干扰电动势,在电磁流量计中,从变送器和转换器两部分采取措施,来消除或抑制90°干扰。

电磁流量计为了减少地电流造成的同相干扰,在安装接地线时,要把变送器两端的管道法兰盘与转换器的外壳都接在同一点上,以减少同相干扰,但不能完全消除同相干扰。因此,通常还在转换器的前置放大级采用增加了恒流源的差动放大电路,利用差动放大器的高共模抑制比,使进入转换器输入端的同相干扰信号互相抵消而被抑制,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同时,为了避免干扰信号,变送器和转换器之间的信号必须用屏蔽导线传输。

  电磁流量计同相干扰工频干扰或共模干扰,是指在同一瞬间出现在变送器的两个电极上,并且幅值和相位都相同的干扰信号。当流量为零时,即被测液体静止不动时,所测得的同相信号就是同相干扰信号。电磁流量计对于同相干扰,抑制的方法较多。在变送器方面,将电极和励磁线圈在几何形状、尺寸以及性能参数上做得均衡对称,并分别严格屏蔽,以减少电极与励磁线圈之间的分布电容影响。

其他应注意的问题

在使用中要注意维护,防止电极与管道间绝缘的破坏,安装时要远离一切磁源(例如大功率电机、变压器等),不能有振动。单独、良好的接地也是十分重要的。接地线应尽量加粗,地电流是同相干扰产生的主要原因。如果变送器附近存在大功率的电器设备,特别是从绝缘不好的等效电路中可以看出,接地线接地电阻Rn产生的电压降en通过变送器而发生漏电时,地电流将使各个不同接地点电。

其实只要懂的分析系统的电磁干扰原因,进行判断问题的所在,针对问题对电磁流量计实行一系列的抗干扰措施,一定能够大大抑制和消除干扰信号对有用的流量信号的影响,从而提高测量的准确度,减少了故障率。

网友A:
电磁流量计没用过

网友B:
现在在用的电磁流量计有时候不是很稳,难道是干扰?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不稳有很多原因,其中介质中含有气泡就是一个严重的干扰现象,特别是气泡析出的情况下更不稳。

网友D:
是不是使用分体式能一定程度上解决干扰问题?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关键是分析不出来里面到底怎么样,工艺怀疑是流量计问题呢,有时间我个图片上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检查一下环境是不是磁场有干扰,如果没有考虑是不是质量问题!有问题可以咨询我们,欢迎合作!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偶厂曾经一台测量新鲜水的电磁流量计经常性的出现不准,当时怀疑管线里面有脏污,很多时候管线里面都有抹布、手套、碳渣、螺丝甚至还有电焊帽子。于是拆卸查看,看到电磁流量计内衬的聚四氟乙烯衬里出现了一道很深的裂纹,这个电磁流量计的绝缘是完了,里面线圈进水是肯定的了,只能更换新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现在没有机会拆下来看看,旁通管线搞好了会拆下来处理一下,可能是仪表本身有点问题,不然不可能波动很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也不排除9楼朋友说的衬里问题,如果电磁流量计的防水做的不好,或者衬里材料选的不好,都可能造成显示不稳的问题。要尽早在保修期内拆开检查,便于厂家提供免费维修服务!我们厂的电磁一年包换,五年质保,希望有机会合作!如果有技术问题,也可以咨询我,我们是厂家,对电磁的疑难杂症都有解决方法。

网友E(2014-11-19):
工控网是个很好的技术交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