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6):
今天看了一本技术资料,内有介绍三菱PLC脉冲控制伺服的定点位置,有介绍说D8146可以设定输出的最高频率,D8148设定加减速时间,查看FX2N的使用手册,自D8144至D8179的特殊内存都没有其用途介绍,泪奔啊,有那位大侠知道详细的内存用途?求共亨下!

网友A:
因为这些特殊寄存器是针对于定位指令而设定的,但是FX2N本体连定位指令都不支持,所以写了也白写,浪费油墨啊,所以三菱这不是坑人,是环保啊。

网友B:
2N没定位指令,写了也白写

网友C:
这是针对FX1S FX1N的,FX2N脉冲只有20K,没有定位指令
FX1S FX1N脉冲是100K,有定位指令

网友D:
呵呵;是你手册没有看明白,不是手册坑人;

网友E:
这是FX1n上面的,好好学吧!

网友F:
写了也白写

网友G:
2n没定位指令。

网友H:
知道了下次就不会写了。

网友I:
想看定位指令还不有看这本手册

网友J:
窦娥就是这样冤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请教一问题,手册同样没有通信内存的参数设定介绍,如D8176,D8177,D8178,D8179,D8180,D8181等等,请问那里有这相关的资料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请教一问题,手册同样没有通信内存的参数设定介绍,如D8176,D8177,D8178,D8179,D8180,D8181等等,请问那里有这相关的资料下载。

FX通讯模块手册。

另外,在软件的HELP下的特殊继电器中也可以找到。

网友K:
FX2N不是用来定位的

网友L:
回复 楼主:
下载一本FX2N通讯用户手册.pdf看看。

网友M:
详见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