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6):
一台格力柜机刚开机时有热风,过一会就变成冷风了,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另外室内机出风口哪儿有两个感温包,10K档测得一个通,一个断,没有阻值,正常吗?两个感温头的作用分别是什么?正常的阻值应该是多少?

先谢谢了。。。。

网友A:
把无穷大的那个换成10K的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感温头的作用分别是什么?正常的阻值应该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感温头的作用分别是什么?正常的阻值应该是多少?
一个环温,一个管温,一般5K、10K、15K、20K........都有,具体要看品牌型号,5K、10K常用。

网友B:
换成10K的试试

网友C:
这个我以前问过制冷的好像说2个应该阻值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难道都坏了吗?一个没阻值,另一个无穷大,怎么这么寸。。。。。?

网友D:
应该是温度探头坏了吧

网友E:
换一个就可以!

网友F:
应该是温度探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