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6):
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如果想时时监控电机抱闸的状态,该监控哪个参数?有没有哪位大侠监控过?

网友A:
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
哪个品牌?

网友B:
哪个品牌?

网友C:
一直在做国产,不知道这样能用不

网友D:
看到这个问题,也有疑问啊,没有接触过这种变频。

网友E:
变频控制伺服电机,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可能是新产品,新技术。这样伺服驱动器就很快会被淘汰的,顶一个!

楼主:
西门子变频器S120,外加一个simition D445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变频控制伺服电机,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可能是新产品,新技术。这样伺服驱动器就很快会被淘汰的,顶一个!
再顶一个

楼主:
用的电机是  西门子伺服电机1FK7040-5AK71-1TG0

网友G:
没用过不知道行不行,我接触的伺服驱动器都是三相220V供电,输出到伺电机是100多伏这样。虽然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结构很像,可是控制软件应该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