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6):
买的触摸屏配的一条线怎么连接不上,提示没有连接上PLC

楼主:
TK6070IK与FX1NPLC的通信不上

网友A:
连接电缆有没有问题?
威纶的屏都有接线的说明,用万用表量一下看看

网友A:
忘了,HMI编辑软件上是不是做好了连接?

网友B:
连接电缆有问题

楼主:
我检查了,线是对的。1 2  3 4 5  对  4 7  1  2  3

楼主:
求解啊,现在还是解决不了,COM口都设置一样的了

网友C:
触摸屏带的线是PC与HMI连接用的,HMI与PLC连接你需要按照各家品牌PLC的要求自己做线。

网友D:
自己对照触摸屏手册看看线对不对
通讯参数设置对不对?
和三菱的连接很简单

网友E:
接口类型选择为: RS 485-4

楼主:
我是选择的RS485-4W  COM2

网友F:
线没有问题的话,就是通讯设置的问题;

楼主:
终于解决了,是我的8针的圆头编号搞错了。谢谢大家

网友G:
不会看左右了 呵呵

网友G:
我检查了,线是对的。1 2  3 4 5  对  4 7  1  2  3
软件里面选不到485-4的
软件2.0.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