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6):
变频器控制电机,为什么距离一长就要加电抗器?

网友A:
多看看变频器的说明书,那上面一般都写的有的。

网友B:
大功率的变频,一般都配有电抗器。

网友C:
应该是大功率的要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呢

网友D:
去除高频谐波,就这么简单,简单的说,要是复杂的讲,我的给你三天三夜,

网友E:
不除高频谐波,对电网及其他电器有污染。

网友F:
因为电缆线一长,线上的电感就增大,导致在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端点,dv/dt就增高,当其增高到足够高尖峰电压时,要么击穿电机绝缘,要么击穿变频器功率模块。而加了平波电抗器以后,能抵消线上的dv/dt,保证不会击穿装置或电机绝缘。

关键词:电缆线感抗;dv/dt。原理很简单。

网友G:
就是为了抗干扰

网友H:
大功率的要加吧

网友I:
变频器的干扰很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因为电缆线一长,线上的电感就增大,导致在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端点,dv/dt就增高,当其增高到足够高尖峰电压时,要么击穿电机绝缘,要么击穿变频器功率模块。而加了平波电抗器以后,能抵消线上的dv/dt,保证不会击穿装置或电机绝缘。

关键词:电缆线感抗;dv/dt。原理很简单。

讲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