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6):
Isum是什么?有知道的吗?

网友A:
看来是不知道;
楼主若问题得到了解决,可以介绍介绍。

网友B:
和校验有关?

楼主:
台达变频器的cf3.7报警。手册说:Isum 模拟/数字线路异常。   临时检测结果如下:     变频器上电报cf3.7,是由于cpu的89脚高电平所致。此脚有上电高电平或运行高电平两种报警。  一般是电流传感器静态输出了高电平,或中间的运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