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6):
什么情况下要做电机自整定

网友A:
你说的“自整定”,是不是就是在设置变频器参数时,输入电动机的基本参数后,让变频器自动计算电动机的其它参数的过程?

网友B:
自整定目的:

第一,将变频器与电机辨识,在变频器建立电机的等效数学模型;

第二,将电机通电,测试电机的各项基本参数,获取闭环控制或开环控制的时间常数。确定变频器中闭环控制系统传递函数的基本参数。例如:启动时间、转动惯量比、调节器PI参数、滤波参数等。

由此,只要是第一次连接变频器与电机,最好就要做自整定工作。

网友C:
只要你参数不是copy 的,就要做

网友D:
我们一般是矢量闭环时对电机做自整定。开环基本不做

网友E:
理论上来说,即使两台相同的电机,电感等参数都有可能不一样,所以都要做自整定,也就是“变频器识别电机”
但是我在现场
两台同样的电机和同样的变频器,输同样的参数也是可行的,
可能会有细微的影响(理论上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从现场运行状况来说没有大碍

网友F:
两台同样的电机和同样的变频器,输同样的参数也是可行的

我们现场也是这么操作的。同厂家品牌、同规格型号的。

网友G(2014-01-20):
矢量控制做,VF控制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