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6):
有三个图形请教在哪种情况下在运算符号前面加D为什么?
第一张和第二张就没加符号D,第三张加了【〈=D1 D0】
【〈 k999 D1】
【D<= K5 D1】

网友A:
32位指令时,那些符合是触点比较指令。

网友B:
D后面有数字代表对应的寄存器;
指令符号前加D表示进行32位的处理;

网友C:
指令符号前加D表示进行32位的处理

网友D:
指令前加D,双字指令。

网友E:
数值大了的时候用D
超过2的16次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