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6):
问大一个最简单的问题,电褥子丝从中间断了,谁用最简单的方法,既不能破坏,还要准确找到断点?本人还算是7年的电工了,大大小小的电器都接了,PLC编程也学了,可是面对电褥子中间断丝后,找断点有点小问题难倒了,综合找断点的难处,感应电笔找断点,静电干扰,几乎不行,抽丝检查,对电褥子破坏严重,修好的东西成了废品,~~~~~~
  上面的问题并不是说电褥子坏了就买新的,而是对我们电工一个工作时的一个问题,比如,一根很长的多股电缆线,其中的一根断了,怎么才能准确的找到断点,欢迎同行们发表个人经验,参与讨论

楼主:
看来这问题有点难啊,没有人回复一下?

网友A:
工作中确实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还想不出好的办法!

网友B:
如果你手里有福禄克F117万用表的话,可以试一下感应功能,找到断点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去超市再买一个新的,不贵呀,很便宜的。

网友D:
插上电后,用数字感应电笔能查出来

网友E:
简单的办法是指不借助仪器吗?另外导线还可以从中间破开绝缘层量断点是在哪一侧,然后再从中间中间破开绝缘层量断点是在哪一侧,以此类推。但是电褥子在不破坏的情况下真的没法了。

网友F:
找出来又咋滴?你接上它时间不长这里又会烧断的。

网友G:
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只知道很难检测的呢

网友H:
这就是为什么多股导线穿线要有备用线的原因了。

网友I:
漆黑的夜,两端通上高压,看什么地方打火.

网友J:
回复 网友I:
嫩强!!!
嘿嘿。。
高手啊。。

网友J:
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我们工作中遇到的埋地电缆断线的处理方法一样。
众多的埋地电缆由于种种原因会出现中间断裂的现象,这个找出故障点就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怎样准确的找到故障点而不是电缆所经过的地方都要刨开土层,这个工业中已经有应用。
其实埋地的管线也是如此,前不久青岛中石化输油管线的泄漏,其也是准确的找到了漏点的,只是不幸的是漏点的下方有涵道。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我们工作中遇到的埋地电缆断线的处理方法一样。
众多的埋地电缆由于种种原因会出现中间断裂的现象,这个找出故障点就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怎样准确的找到故障点而不是电缆所经过的地方都要刨开土层,这个工业中已经有应用。
其实埋地的管线也是如此,前不久青岛中石化输油管线的泄漏,其也是准确的找到了漏点的,只是不幸的是漏点的下方有涵道。

这个仪器价格很高的,用来测电褥子,有点大材小用了!

不过方法应当可行!

网友L:
用万用表可以测断点……

网友J:
回复 网友K:
线缆断点检测不好办,除非是专业的仪器和强电压的供电模式,否则大多数还是笨办法的寻找。
干现场仪表维护十多年,也处理过现场很多仪表线缆端头的现象,确切的说就是笨办法,一段一段的排除,从线槽中找到这个线缆然后顺着这个线缆查找,或者拨开一点绝缘,从拨开的地方与控制进行绝缘和通断电阻测试,然后在到下一个地方拨开电缆进行测试,这种方法尤其适合现场走线错综复杂,有电缆沟、有桥架、有线槽、有穿线管、以及交叉电缆众多电缆的情况,但就是这样也不好处理,有时候需要多人协作赶上一天很正常。

网友M:
用万用表好像可以 断的那跟接火线 万用表打200V档 万用表一端靠着线量过去 另一端接地 正常是20多伏 到了断点 只有几伏 曾经这样用过

网友N:
这个是禁止修理的,事关人身安全,坏了就换新的。

网友O:
单独拿电褥子来说的话,是可以用手摸出来的,断点手感是不同的。
如果说查线路,看什么样的线路了,如果是桥架或线槽敷设,出现断点,要么就是外力,首先查找线路哪一部分可能会受力,比如一些拐角处;还有就是查看在桥架或线槽哪些地方有明显的痕迹;如果是过流,整条线路都要换掉,还有必要查断点吗?
如果是地埋敷设的,也是首先查找拐角或接头处,还有出现故障之前是否有开挖施工的,实在没有明显的问题只能借助仪器或分段开挖检测。
最不好找的是老鼠咬的,遇到这个就没办法,只能怪人品了。

网友P:
买一个新的,不贵呀,很便宜的

网友Q:
5楼、16楼等,还是提出用感应电笔或万用表检查。

网友R:
楼主已经说了:
感应电笔找断点,静电干扰
我从早上看到这个帖子,现在也没想到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S:
也想不出来有什么好方法不破坏找出断点。

网友T:
电褥子(断线)坏了就不要修了,电褥子引起的火灾不少了,一旦引起火灾就亏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的办法是指不借助仪器吗?另外导线还可以从中间破开绝缘层量断点是在哪一侧,然后再从中间中间破开绝缘层量断点是在哪一侧,以此类推。但是电褥子在不破坏的情况下真的没法了。
中分法也是一个办法,但是一根线至少要破坏四到五处,或者更多,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楼主:
看来大家还是很热烈的捧场了,我在这里谢谢各楼的了,这问题并不是我想修电褥子,而是借助这事论坛在静电环境中,怎么样能尽量减轻破坏绝缘,又能准确的找到断点,我们工作中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而束手无策,常常要折腾很长时间,现在又有时候附加了电磁干扰,变频器高频干扰,电缆桥架,更难解决了,就是仪器也老虎吃天,没地方下嘴,讨论一下也是增加点常识嘛,各位继续,嘿嘿,

网友U:
中间断了,修好会出事的啊。买个新的啊。

网友V:
引用 楼主:
看来大家还是很热烈的捧场了,我在这里谢谢各楼的了,这问题并不是我想修电褥子,而是借助这事论坛在静电环境中,怎么样能尽量减轻破坏绝缘,又能准确的找到断点,我们工作中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而束手无策,常常要折腾很长时间,现在又有时候附加了电磁干扰,变频器高频干扰,电缆桥架,更难解决了,就是仪器也老虎吃天,没地方下嘴,讨论一下也是增加点常识嘛,各位继续,嘿嘿,
1、“断点”与“短路点”不同,“短路点”可以通过检测“电阻”,找到“短路点”;
2、“断点”与“短路点”不同,“短路点”可以通过检测“电阻”,找到“短路点”;“断点”是无法用简单的电阻检测的方法;
3、那么“断点”在哪儿?
1)怎么“断的”?,回答这个问题,也许可以帮助你找到“断点”;
2)“断点”是不连续的,是可以用手摸出来的;
3)“断点”可能离的很近,说不定动动就可能瞬间接上,出现打火现象,帮助你找到断点!或者可能让其断点熔焊在一起;
4)如果用X光机等高级手段,检测断点,就更方便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线缆断点检测不好办,除非是专业的仪器和强电压的供电模式,否则大多数还是笨办法的寻找。
干现场仪表维护十多年,也处理过现场很多仪表线缆端头的现象,确切的说就是笨办法,一段一段的排除,从线槽中找到这个线缆然后顺着这个线缆查找,或者拨开一点绝缘,从拨开的地方与控制进行绝缘和通断电阻测试,然后在到下一个地方拨开电缆进行测试,这种方法尤其适合现场走线错综复杂,有电缆沟、有桥架、有线槽、有穿线管、以及交叉电缆众多电缆的情况,但就是这样也不好处理,有时候需要多人协作赶上一天很正常。
就见过电业局用过那么一回,地下10KV的电缆,有一台车能准确的找到了断点,但那设备好大的,费用相当的不便宜,论小时收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R:
不知这个实用性如何。
偶是否能够那个测电笔,沿着现场错综复杂的仪表线缆槽,从里面找出一个电缆断电的故障位置??

网友W:
寻线器 表示可以搞定。。。

网友X:
楼主只有长跪了

网友Y:
楼主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具有代表性,我也为这个问题很头疼,没有很好的答案,还有就是电缆沟的电缆找出其中一根同规格不带电的都不很容易查找。用万用表测电流,不通电的那跟也有感应电和正常用的电流差不多,有条件的话接单相测电流倒是不错的方法,不知你们是怎么查找的?

网友G:
我也在这里等待比较有代表性的答案

网友Z:
原来我的一个同事,经常用一个小仪器,上电池的那种,用它在电褥子上顺着线走,断线处那个东西就会发出鸣叫声。

网友AA:
引用 网友D:
插上电后,用数字感应电笔能查出来
这个方法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只有长跪了
我长跪是小事,得到经验也值得哈?

网友AB:
这个还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我目前没招!

楼主:
给大家这样一个建议,看看有没有道理?感应电笔,大家先不要骂我,感应电笔的用法其实不是大多数人都了解,里面的结构都明白,达林顿管,(两个三极管串联)要是倒过来拿着测量会怎么样呢?实验证明,电缆线中间断可以准确的找到断点,电缆线通一相线,电笔的测量头接零线,顺着电缆移动,当表情消失的地方就是断点,有静电时把电笔里面的电池取了,至于原理请高手进来描述一下了,讨论技术嘛,就得这样,等待高手,

网友AC:
原来我的一个同事,经常用一个小仪器,上电池的那种,用它在电褥子上顺着线走,断线处那个东西就会发出鸣叫声。

我在伊朗见过比万用表小点的仪器能找出埋在墙里电线的断点,用来找你电褥子断点没问题,国内肯定也有,可能贵点。

网友AA:
我就有这么块表,靠近有电场的地方LED就闪亮

网友AD:
用气体打火机的高压点火器在黑暗中观看打火点进行查找。

网友AE:
最好还是不要接,接头的地方很容易着火的

网友AF:
这个我最后发言权,先不说如何测量,就说接线,我刚毕业那会,也没钱,坏了电褥子自己修理,断点找到,开布,接头,发现线很硬,当时忘记怎么接的了,反正是能用,不过晚上我的毛毯子烧了一个直径4cm的大洞,但是没着火,电褥子又坏了,所以我是坚决不支持修理他,到寿命了就该扔了,35=80元一个质量很好的。我现在买的用了5年都没事,不要到批发市场买那个20元以内的便宜货。

网友AG:
回复 网友K:
难道是安检用的x光线?

网友AH:
楼主的意思是找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找出断点,修好的实际意义没有,因为没有哪个傻瓜会用坏掉又修好的电褥子,厂家也是禁止这样做的。那么,如果是我,我就慢慢沿着导线一点一点的捋一遍,如果断掉的话会很轻松折为2部分,没有断的地方会有明显的弧线,断掉的地方很容易折起凸起。

网友AI:
回复 网友AG: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AJ:
不用修,修不好别着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