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7):
请高手详细说明下开关电源的打嗝模式,最近厂里有个电源有点问题,跟抽风似的

网友A:
什么情况?输出负载?电压?什么方式抽风?听听?

网友B:
有可能哪个元件脱焊了接触不好,或者哪个元件老化了温度一高就不行了,我碰到过,找不到毛病就只能换新的!

网友C:
保护动作吧,查故障。

网友D:
应该是电源取样保护电路动作了,有电子基础可以打开检查一下。

网友E:
先把负载都去掉,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说明是负载短路造成电源保护了,如果还不正常说明电源出了问题!

网友F:
打嗝,没听过,什么故障

网友G:
打嗝还是第一次听这个说法,偶这里一般使用神经病和精神病来描述故障。

网友H:
赶紧挂号就诊。

网友I:
打嗝---就是保护电路动作了。

网友J:
如果输出有短路就会保护动作,过一会又自己会好,要把问题修好,要不问题会反复发生

网友K:
断开负载,拆开看看是什么元件造成的。

网友F:
保护动作吧

网友L:
打咯,实际上是电源变压器发出的高频尖叫声。纸细听听就明白了,哈哈。

网友M:
呵呵没见过啥原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源后面带有电磁刹车,异常发生时,电源里的指示灯会闪烁,同时伴随着电磁刹车间歇式的松开抱死,重新插接电源和刹车中间的继电器和接线端子后异常声音就消除了,难道接触不良也会让电源保护?

网友N:
呵呵;一般是负载过大引起的;
电源容量换大的试试看;

网友O:
不太明白,请说清楚怎么样打嗝

网友P:
有可能电容造成的。

网友:
【方案】
您可以安全地复制 GxP 数据吗?|维萨拉

网友Q:
应该是保护了···
努力学习
【方案】
菲力尔(FLIR) GF309:加热炉检测红外热像仪

网友R:
是不是闪断呀~
【方案】
图尔克具有SAFE LINK功能的多协议安全模块

网友S:
回复 网友N:
正解!
鬼才!
【方案】
华北工控AGV机器人嵌入式主板方案,助力实现自动物流搬转运

网友T:
打嗝是什么意思??
【方案】
半导体市场回暖 三菱电机多套解决方案全面应对

网友U:
打嗝,就是说输出电源瞬间跌落,然后再恢复。这肯定是毛病,更换新的。
【方案】
节约百万欧元,菲力尔红外热像仪保障医院的正常运行!

网友F:
保护动作
【方案】
台达A2系列伺服在精密药液灌装生产线上的应用

网友:
【方案】
华北工控EMB-3512主板,满足智能车载娱乐中控系统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