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软件打开工程或创建新工程时报错

楼主(2013-12-17):
(无正文)

楼主:
第一二个图为打开工程时报错,第三个为新建工程时报错

楼主:
回复 楼主:
之前这个英文版都是OK的能正常使用,就因为今天安装一个中文版的打不开,然后在安装以前英文版的就不行了

网友A:
目前能告知你的只能是彻底卸载你的软件并重新安装它,但是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如果你不介意没有语句表的编程方式的话或许你可以安装GX Works软件。
最后,即使现在啥都不干,在目前的状况下,你只需要在工程(Project)下面选择启动另外一个GX Developer,不关闭这个错误的GX Developer,在新开启的GX软件中,你仍然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B:
要加装安装环境什么的,我的也出现过,现在重启就行了

网友C:
一般是系统有问题

网友D:
找个新版本的EnvMEL装一下试试

网友E:
两个版本有干扰

网友F:
删除程序,然后在注册表把带GX DEVELOPER的删除或者重命名成GX developer2之类的(不跟原来一样即可),
再重装一个
我以前就这么解决的

网友G:
从新安装下试试呵呵

楼主:
安装环境是提示一下对话框

网友H:
可能是卸载不完全吧,完全删除后再装一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H:
怎么完全卸载啊,在360软件管家卸载后安装还是一样

网友I:
最简单方法,重装XP系统

网友E:
什么系统安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win8,不过现在ok了,把三菱其他版本的编程软件全部删除,还有以前安装的仿真软件也卸载掉了,重新安装ok(安装序列号还是以前英文版的)

网友J:
主要是没卸载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