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7):
15KW 日业逆变模块换了2块。空载测输出电压正常,带1.1KW电机运转频率上到30hz以上电机抖动明显,测输出电压三相平衡,不知于什么问题没有

网友A:
模块触发有问题。

网友B:
应该是驱动部分有问题

网友C:
三相电流平衡吗?

网友D:
检查下驱动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测了电压,电流没有测

网友E:
电机三相绕组量过没有?变频器输出呢?  会不会是共振?

网友F:
调整参数

网友G:
共振也容易引起电机抖动的

网友H:
输出电压不平衡在频率低的时候不明显,频率一高就抖得厉害
多数是驱动的问题,要么某路的驱动电源供电能力不够
要么就是驱动电路自身存在问题

网友I:
把电机空载运行至50Hz,然后给电机自由停车命令,电机断电流。自由滑行过程看电机在30-50Hz的状态是否仍然抖动。如果是,就是机械问题,如果否,就是控制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J:
可能是驱动有问题,新换的模块又坏了一块,整流桥也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台1.1KW电机前边用别的变频带过,没问题,带了15KW的,驱动有问题,模块又坏了一块

网友K:
试下载波频率

网友L(2014-01-20):
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M:
触发电路问题

网友N:
驱动部分有问题 ,检查一下光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