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模似负载

楼主(2013-12-17):
各位师付:我想准备变频器模似负载。维修变频试机用。请大家提供怎样能宽范围的试验,(模似负载)如1.5-200KW范围。麻烦大家给一个电路或制作方法。因为有时维修好的变频器交活后,到客户那带不动负载。谢谢!

网友A:
呵呵,是个问题。。。

网友B:
变频器试机最好的负载还是电机。
没有这么大功率范围的电机负载吧?除非准备几台功率不等的试机电机。
就算楼主愿意掏电机钱,你的三相电进线容量也不是一般能做到。
楼主你开工厂的么?

楼主:
有的时候,试小电机试好了交活。可是到了现场,就不好好工作。要模似一下工作状态为盼,减少返修率!听说有那种模似负载的。谢谢大家!

网友A:
不说其它不足,听说有用多个大功率电炉子星形接法实验的。

网友C:
没有这么大功率范围的电机负载吧?

网友D:
一般维修用灯泡做负载,电机做负载不方便。只要维修技术过硬一般没问题。

楼主:
听说有用30KW励磁电机,加3块电流表,3块电压表。具体怎样不太清楚,是利用励磁电机的反作用吗?具体电路是怎样的?

网友E:
要是有办法就好了,家里也可以调试变频器了。

网友F:
搞电机对拖试验。

网友G(2014-01-20):
要想测试大电流就用电焊机调节。厂里都是用电焊机做的限流测试。

楼主:
921459633
您好,电焊机怎样实现?它一般是单相的。我还是打算用滑差电机做一个。最近普传的破机子只要一换电源驱动板就电流要重调,过去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保一个,现在就不行,只要一换板子就要用模似负载校正。大家多交流吧,好用最简单最快的最有效的方法来解决。

楼主:
好像用滑差电机,配合电流表电压表。一边调速上边观察,使电流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