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7):
我有的是ASDA-B2伺服,用CPU224XP,可是这个CPU模拟输出只有0—10V,我只要一接速度模式,电机就缓慢的一直在转动。我该如何解决啊。有设置死区之类的吗

网友A:
伺服驱动器可以设置最小值吧,另外也可以和伺服允许配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也感觉应该可以设置死区之类的,不过手册上我没看到。您知道吗。ASDA-M和B2都这样

网友B:
回复 楼主:
手册上都没有,那有难办了

楼主:
我看到了哈,貌似只是增加个补偿,不是死区。这样感觉有点不大难,补偿的两个相邻数值。有时偶尔会正反转。不过一般都是会停下来了。。。。怪我看书没有太仔细啊。。。

网友C:
将伺服的S-ON信号滞后于伺服控制电压过来的时间;或者用伺服手册调整零漂信号来调整

网友D:
可以设置最小值吧

网友E:
切割机上的伺服系统由富士RYC401D3-VVT2换成富士RYH401F5-VV2,出现位置不准确的问题,不管是自动还是手动,进去出来的位置不一致(会跑多一点)。控制方式为位置控制,开机回归原点一次,其他操作不回原点,也就是说,在运动过程中不感应任何感应器。(丝杆也更换了新的)
请教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单独开个帖子问。不过对富士不熟悉。

网友F:
这个零漂不是伺服电机的零漂,而是给定信号的零漂。解决的办法很多呦。比如,给装置的输入加滤波、使能控制;再比如,把端子模拟给定改成通讯的数字控制等等。

楼主:
哈哈解决啦,打电话给台达了。在P1-38和DI9那里设置下就可以啦。很犀利的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