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这个电路!求助!!!

楼主(2013-12-17):
帮我设计个电路。有三台直流低压风机A、B、C,如何遥控实现:B运行时,A、B同时运行,且风量相同;C运行时,A、C同时运行,且风量相同;B、C同时运行时,A、B、C三电机共同运行,且A的风量等于B加C的风量。

网友A:
不会;
看来要对风量进行控制。

网友B:
风量怎么控制呢?

网友C:
风量控制不那么准确。

网友D(2014-02-28):
这个考题,是控制速度吗,

网友E:
首先你得选择好双速风机,这个好设计的,

网友F:
简单  工厂实际用的可以加我Q308239408 讨论   同学的考题 还是自己琢磨出来更好

网友G:
我觉得你还是请人干吧,你研究出来黄花菜都馊了,可不是打击你哦!以后有需要慢慢学,

网友H(2014-04-09):
可用4台相同电机简单实现,A1=A2=B=C  A=A1+A2;
 B运行时,A1、B同时运行,A1=B风量相同;C运行时,A2、C同时运行,A2=C风量相同;B、C同时运行时,A1、A2、B、C四电机共同运行,A的风量等于A1加A2的风量等于B加C的风量。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