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翻柱液位计的刻度值

楼主(2013-12-17):
大家好,侧装式磁翻柱的起始刻度“A"一般是“0”?还是从下端法兰轴线到容器底部的距离L开始标识?在生产磁翻柱前,是不是要跟客户确认下端法兰到容器低端的距离,也就是盲区。
在工厂生产时,怎么保证介质把浮筒浮起时,液面正好跟360°的永久磁环保持基本同一条直线?谢谢

网友A:
一般这种东西要跟厂商确认你的桶有多高,然后给你定做的,盲区肯定是会有的。

网友B:
嘿嘿。。。
人家厂家只管两个法兰连接面之间的高度,其不管你的设备是从底部开口、中部开口还是上部开口。
人家说了仪表两连接法兰的中心距就是其检测液位的高度。

网友C:
2楼说的没错,只要提供法兰中心距,和法兰大小就可以了。

网友B:
对于第二个问题,每个测量筒的浮子上面都是标有使用介质的密度的,也就是根据用户方所测液位的密度来选择浮子的型号,根据用户方设备开口的法兰间距来选择测量筒的高度。

网友B:
嘿嘿。。。
整天絮叨这个磁浮子液位计也没见个实际东西。
今天在电脑上乱翻,找到一个浮子的图片,整上来大家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见到真面目了。我也了解了一下,侧侧装式的,工厂在生产的时候,起始刻度一般都是从“0”开始,客户在看到磁翻柱红色指示后,其实真正的液位还要加上下端法兰到容器底部的距离。哈哈,,,
像那个,涡街流量计,测蒸汽,高温做成分体式的,怎么做温压补偿呀?温度和压力变送器应该是独立安装在管道上的吧? 不好意思啊,问题有点多,不要嫌我啰嗦 嘿嘿

网友D:
下面是盲区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关于仪表测量液位的问题,实质上大家都知道仪表测量的那点高度不是塔器真实的液位,但是我们习惯性的就是把仪表的液位看成是真实的液位,这当然不涉及到计量问题,如果涉及到储罐塔器的计量那都是从塔器最低端开始测量液位的,而那些从塔器底部上侧或者中间甚至上部开口测量液位的仪表大都是作为在线流控制检测的,在线流控制检测的目的不是计量真实的液位是多少,而是要控制工艺参数被控液位的稳定性,基本上的液位控制都是要求50%作用,这样工艺的操作才会留有余地,能够缓解介质进料不稳的波动冲击,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缓冲液位的作用。
如果楼主的磁翻球液位计用于储罐的液位计量作用,那么应该从储罐底部开始算起,如果磁翻球从底部上侧安装检测,底部的一块也要算上,可是底部这一块由于不能显示到底是有液位还是没液位这个不知道,我们只能约数是全有或者全没,这个对于计量是不准确的,因此这种液位检测都是从储罐底部开始的,如果工艺生产设备的塔器液位检测,这个就无所谓了,反正控制的是一个百分数,而不是真实的液位高度。
至于涡街流量计的温压补偿,这个要取决于涡街流量计本身,如果涡街厂商能够把温度、压力探头做在涡街流量计本体里面,那么其就自身具有温压补偿措施,如果没有只能独立的安装温度、压力补偿仪表,然后在二次数显积算仪表或者控制系统中做温压补偿算法。如果涡街流量变送器有温压补偿功能和接线端子也可以直接到涡街变送器,其输出的就是标况流量了。温度、压力的取源口的设置一般是压力在前,因为怕流量计和温度仪表对压力产生扰动,然后温度在涡街流量计直管段的之外,之前之后都没多大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比如一台涡街流量计,测量蒸汽,DN100,测量范围Q(工)=141.300~2260.800m3/h,设置输出电流范围141.300对应4mA,2260.800对应20mA。如果加上温压补偿,运算质量流量,输出信号电流值,对应的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