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485组网

楼主(2013-12-17):
如图,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做到两台PLC数据交换吗?如不可以最简单的配置是在两台PLC间再各扩展一个485ADP模块吗?

网友A:
楼主图片能再大一点吗,点击放大 还是看不清楚

楼主:
呵呵,好咧
现在清楚了吗

网友B:
三菱的FX系列PLC之间用485通讯,设置后,一部分数据会自动刷新,用便宜点的FX2N-485-BD板就可以实现

楼主:
这样可否?
还没做过用一台PLC通过485读另一台PLC或多台的数据呢?不知可行否,现在还是做方案阶段,没机子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如上图两块485扩展板已用作上位机与从机的计算机链接了,请问PLC—1 又如何可通过通信的方法读取到PLC—2的数据呢?

网友B:
FX2N只能扩展一个485口,如果没有485-BD板,那就可以用485ADP设配器,这个设配器你的位置错了,是在PLC左侧的
如果要扩展两个口,那将主机型号改成FX3U的,这个可以扩展两个口,一个BD板,一个ADP设配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谢谢

网友C:
自动刷新

网友D:
自带的422口完成PLC之间的数据交换,连接HMI的PLC上再扩展一个通讯口与HMI连接。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
VB上位机跟 人机界面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F:
搞CAN Pus总线吧

楼主:
改PLC了。问题基本解决。在正写PLC程序与VB代码中。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上位机是值班室的监控计算机(工控机)可以远程监控系统运行情况,调整系统参数,数据打印等等。人机界面就是触摸屏,一般用于工况现场(安装在设备上),可以监控(调整)系统参数等等。

网友G:
485BD组PLC网,1个422口给触摸屏,另1个给工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