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7):
电流信号输入卡(部件号XP313)
XP313电流信号输入卡可测量6路电流信号(II型或III型),并可为6路变送器提供+24V隔离配电电源。它是一块带CPU的智能型卡件,对模拟量电流输入信号进行调理、测量的同时,还具备卡件自检及与主控制卡通讯的功能。
XP313卡件可单独工作,也能以冗余方式工作。当卡件被拔出时,卡件与主控制卡通讯中断,系统监控软件显示此卡件通讯故障。XP313卡的每一路可分别接收II型或III型标准电流信号。当需XP313卡向变送器配电时可通过DC/DC对外提供6路+24V的隔离电源,每一路都可以通过跳线选择是否需要配电功能。
技术指标
型号 XP313
卡件电源
5V供电电源 5VDC?0.3V,Imax<50mA
24V供电电源 24VDC?0.5V,Imax<200mA
输入回路
通道数 6路
信号类型 电流信号(Ⅱ型或Ⅲ型),组态可选
滤波时间 组态可选
分辨率 15bit,带极性
输入阻抗 250Ω
隔离方式 光电隔离
隔离电压 500VAC 1分钟(现场侧与系统侧)
500VAC 1分钟(组组之间)
共模抑制比 ≥100dB
串模抑制比 >50dB
负载能力 <1KΩ (20mA)
短路保护电流 <30mA  (单卡,每通道)
断线检测 Ⅲ型信号具备,II型信号不具备
测量精度
信号类型 测量范围 精度
标准电流(Ⅱ型) 0~10mA ±0.2%FS
标准电流(Ⅲ型) 4~20mA ±0.2%FS

网友A:
6年前去浙大培训中心学习,当时偶就问美丽的培训讲师一个问题。
为什么浙大的卡件同一种处理信号的卡件,有4路、6路、8路之分,为什么不统一做成8路,其笑而不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年前去浙大培训中心学习,当时偶就问美丽的培训讲师一个问题。
为什么浙大的卡件同一种处理信号的卡件,有4路、6路、8路之分,为什么不统一做成8路,其笑而不语。
呵呵。。。
为什么其笑而不语
西门子的模块也有不同的点.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因为其最早型号的DCS卡件是4路的,然后紧接着推出来的型号是6路的,然后其介绍说新的型号正在研发的是8路的。
噢,新型号就是一个电路板上原本能够一次搞定的输入输出回路留下一部分,然后在逐步补充完整,这就是新型号了。

网友C:
为什么其笑而不语

网友D:
本来我们是想用浙大中控的DCS,无奈后来改变主意用了霍尼韦尔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D:
这个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采购部门的利益问题。
偶厂可是使用浙大中控DCS达到了8套,可是最后采购部门其它而且选用了霍尼韦尔。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嘿嘿。。。
虽说也有不同型号的点,但是人家推出的模拟量不会是小步前进的这种方法,而是扩倍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