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7):
FBS-40MAT,用FUN140脉冲输出指令,表格设为二步,第一步速度为10000,数量为0(或是99999999),EXT X8;第二步速度10000,脉冲30000,MEND。即是第一步在执行过程度中如有X8信号即转向第二步运行三秒停止。在X8来的瞬间电机停顿极短时间,但感觉得到。非常不解

请问是我的程序哪里有误还是PLC缺陷?

网友A:
你没有设定3秒什么的呀 你是第二步执行30000个脉冲就停止吧

楼主:
10000的速度,30000的数量就是三秒啊。不过这个没什么的,我的意思就是执行一定的数量后停机罢了。

网友B:
要两次调用,分两个单步

网友C(2014-02-16):
这个其实很简单的。
只要仔细看14章的NC指令讲解,就会了!

网友D:
问题记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4楼说个重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