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7):
西门子触摸屏
K-TP178
触摸后没有反应 诊断维修
用户:我这有一台K-TP178的触摸屏,连接的一台西门子的PLC,以前用的好好的,现在触摸屏上面的元件出现一些元件触摸后没有反应了,还有一些元件与以前的功能和动作不一样的,触摸这个元件可能另外一个元件动作了,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答:一、做个屏幕校正试试
具体方法是(根据的屏型号更新大同小异):
1,进入触摸屏系统后点击进入“control panel” 设置界面。
2,进入设置界面后,双击名称为“OP”的图标。
3,在弹出的小窗口里点击“touch“选项。(由于没有校准,可能会误点其他选项)。
4,在“touch"选项下方点击“recalibrate”按钮,在出现的画面中依次点击出现的光标即可。
5,依次点击光标后会出现30秒倒计时,在这期间内你只需触碰一下屏幕,再点击右上方的“ok”,整个设置过程就完成了。
注意:控制面板中OP--TOUCH--Recalibrate,校准十字准线将显示在五个位置。 在每个位置上触摸校准十字准线的中心。 如果未触摸到校准十字准线的中心,将重复此过程。触摸完各个位置上的校准十字准线后会出现请在 30 秒内触摸屏幕的对话框。随即会保存新校准值。 如果超过 30 秒,那么将放弃新校准值,原校准值依然有效。

二、如果校正后,还是不行的话,再对触摸屏更新OS更新试试:
OS更新方法:
. HMI 设备上电,做好硬件通讯连接,并在控制面板里设定好下载的路径。
 2. 在组态计算机的WinCC flexible 中选择菜单命令“项目 ▶ 传送 ▶ 通讯设置”。
 这将会打开“通讯设置”对话框。
 3. 选择HMI 设备类型。
 4. 设置连接参数。
 5. 单击“确定”关闭对话框。
 6. 在WinCC flexible 中选择菜单命令“项目▶ 传送▶ 更新操作系统”。
 7. 在“映像路径”中,选择包含有HMI 设备映像文件*.img 的文件夹。
 HMI 设备映像文件可以在WinCC flexible 安装文件夹的“WinCC flexible Images”下找到,
 或者在相应的WinCC flexible 安装光盘上找到。
 8. 选择“打开”。
 打开映像文件后,将在输出区域显示HMI 设备映像文件的版本信息。
 9. 在WinCC flexible 中选择“更新OS”,以运行操作系统更新。 按照WinCC flexible 的说明进行操作。 将出现一个状态视图,指示操作系统的更新进度。
进入系统后校正一下就可以了,要注意最后30秒的确认一定要做。
如果“校准”和“更新OS”后仍然无法解决问题。那就只能申请维修了!

网友A:
收藏下,西门子TP 177,277好像不产了,我们现在正测试SMART屏

网友B:
此型号可能停产了

网友C:
和更新OS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