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水表也不简单

楼主(2013-12-17):
水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仪表,我们对其可谓不陌生,可是水表内部的结构我们却很少去关注,水表内部部件的质量和精密程度也直接影响着水表本身的质量。
有幸在清理厂里仪表仓库时从废料堆里捡到了一个还不是很破旧的水表,把内心拆下来拍了几张照片,以作留念,今传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水表的内心
看着还很新,里面不脏,也很精密

楼主:
把水表内心分解开来,部件还不少
有滤网、腔体、导流体、转子和齿轮。
抱歉专业术语咱不会,上面部件的名称是自己瞎琢磨的,论坛的朋友有清楚的,希望指正。

楼主:
先说齿轮部分。
齿轮部分正面就是我们度数的指针面板,侧面能够看到里面的齿轮啮合情况,齿轮背面有一些突出的小点点不知是干什么用的,估计是消除水冲击不平衡力的,防止齿轮转动过程中的不均匀受力。
正面,面板分布
侧面,能够看到齿轮啮合齿轮很多也很精密,面板上的指针指示的单位全靠这些齿轮的转动转换,其与钟表齿轮一个道理。
底面,具体作用不清楚,希望坛中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
转子部分
转子是水表的核心器件,其与带有导流槽的腔体形成水的流量计量。由于转子在水流的冲击下不断选择,因此其要求下方的旋转轴和上册与齿轮啮合的旋转轴的强度要高,要耐磨耐腐蚀耐冲击,因此在水表内心都是塑料的情况下其转子轴是难得的金属不锈钢铸件。转子的齿轮要求强度高,与腔体的间隙要求小,而且叶轮的设计要遵循水体力学原理既能够转动灵活对流体的压损也小。
转子叶轮

楼主:
水表腔体及导流槽
水表腔体内部安装转子,腔体上的导流槽是引导上游侧的来水进入腔体内部吹动转子旋转,同时把腔体内部的水排到下游侧,腔体与转子叶轮之间的空隙要求要小,否则就是内漏严重。
腔体内部的金属不锈钢轴是支撑转子旋转的限位轴
腔体底部
腔体与转子配合安装结构

楼主:
腔体上部的盖板
具体作用不清楚,猜测是支撑齿轮部分的重量,防止齿轮没有支撑单靠转子也轮轴出现歪斜偏转,同时也阻止水从上策过多的进入齿轮部分。
正面,里面的空腔正好可以安装齿轮面板部分
底面,上面的凸起三叶轮求科普。
没有这个盖板的后果

楼主:
最后部分是滤网
滤网是水表内心最外围的部分,其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其作用是阻止水里面的各种杂质的进入,防止其杂质卡主转子甚至损坏转子叶轮。
滤网只是水表本身安全运行的一个自身安全措施,其在管道安装中,特别是水比较脏污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水表前方还要安装专门的过滤器,对杂质进行过滤。
滤网
与水表腔体的安装组合

楼主:
图片上完了,本来是看图说话的,论坛朋友在另一个帖子中说最好要有说明,所以这个帖子就啰嗦了一些废话,希望大家不要生厌。
仪表使用的好坏,除了其自身质量外,还要注重使用环境和维护维修。比如这个水表最简单最常见的仪表,如果我们的自来水脏污异常,我想其滤网很快就会堵住,此时水表不但不转而且水流也变小变脏,因此在使用中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保证水的杂质要小。

网友A:
里面的构造还没有研究过呢,楼主有心人哪。

网友B:
那些凸起都是固定齿轮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