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7):
修改触摸屏画面后,上传快要结束时,触摸屏上显示 报警代码:46  内存设定错误,然后就无法清除了,查看说明书上只说重新确定内存。但我是个新手不知道说的这个内存是指触摸屏的内存,还是指修改画面时元件的内存弄错了,还是PLC的内存错了,现在画面无法上传和下载了,急啊,请那位高手指点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A:
连机也连不上了吗?
直接在屏上系统菜单操作一下试试看;

网友B:
连不上了吗

网友C:
这个内存不一定是指触摸屏的内存,而是指使用了通讯伙伴中都不存在的内存。

你可以使用你软件中的错误检查,它会告诉你问题所在的。

即使出现了Error:46这种状况,也不会影响你的程序的上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