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维修

楼主(2013-12-17):
 电动车充电器坏了可能很少有人去修,买一个也才几十元钱。但有空时练练手也不错,熟悉开关电源、MOS管、光耦。。。。。
1.当维修充电器发现保险烧断时,此时应对整流管,开关管和过流电阻,3842进行检查更换,维修实例发现更换上述元件即可修复。这时接通电源200w灯泡红一下熄灭,次级100w灯泡亮,测量电压为56伏说明充电器已修复,如200w很亮说明初级还有短路故障,应再进行检查。
2.保险管完好,首先检查3842的7脚是否有15伏左右的供电电压,如无供电电压此时检查启动电阻和二次供电元件是否损坏。如7脚供电正常应检查8脚5伏基准电压是否正常,如不正常说明3842损坏,若8脚电压正常此时检查6脚是否有驱动脉冲输出如有驱动脉冲输出说明3842工作正常,此时应对开关管供电进行检查,如无300伏,开关管本身有故障和s极过流保护元件有问题。
3.如200w灯泡红一下熄灭时100w灯泡不亮,说明故障在次级整流滤波电路应进行检查。
4.3842的7脚正常工作时为15.6伏,8脚为4,99伏,6脚为3,29伏。此电压共参考。
 当然也可以直接先测量MOS管。。。。。每个人检修思路和方法不一样。

网友A:
修好了吗

网友B:
呵呵,最近ABC发了好多这种维修的帖子,看来最近不是很忙啊~!

网友C:
以后预到可以是是,学习下。

网友D:
楼主高手啊这个都会啊

网友E:
话说一次也没有修好过。

网友F:
不一定好修理,大的元件可以试修理一下,小的贴片的则无处下手。

网友G:
tl494的怎么修呢?

网友H:
楼主讨论一下台式机的电源吧?要么复印机电源也行,期待,

网友I:
?电动车充电器现在用的多了;
其维修,如楼主所说,拿来练练手 也是好的。

网友J:
以前的分立件电动车充电器还可以修修,现在好多都是贴片元件的,没有修理价值。

网友J:
回复 网友G:
用494的电动车充电器比较少,估计是厂家考虑成本的问题,这种充电器坏了更好修。除了交流部分的4个整流管击穿,滤波电容失效外,一般就是两个推动管13007击穿,20Ω的电阻烧毁,更换性能一致的13007(13005也行)及电阻即可。

网友K:
楼主能否解释一下“接通电源200w灯泡红一下熄灭,次级100w灯泡亮,”,接灯的目的及接在什么地方。我看其他维修有时也要接灯。

网友L:
楼主的经验可以借鉴。

网友M:
灯闪怎么修.

网友N:
200W灯泡串在初级保险丝,起限流作用。当初次级短路时,压降产生在灯泡上,保护故障不致扩大,次级接是灯泡是作假负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最近ABC发了好多这种维修的帖子,看来最近不是很忙啊~!
谢谢关注!年底了突击一下,真的还很忙,都上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讨论一下台式机的电源吧?要么复印机电源也行,期待,
这个也修过,ATX的那种,改天有空发个帖子。

楼主:
回复 网友J:
呵呵呵,有经验的说话就是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也常用,改天发帖。

楼主:
回复 网友K:
你的问题17楼的朋友已经代我回答了,谢谢17楼的大侠。

网友J:
回复 楼主:
过奖!

网友O(2015-01-27):
呵呵,楼主经验不错,可惜手头没有这些原件代换。

网友P:
学习了哦,很棒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