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7):
已知一个电机4KW  现在为三角形接法,欲结成星形 ,不料没有标识,如何判断首尾 ,也就是 哪几根是U1 V1 W1 那几根是U2 V2 W2,对于这样的办法有没有好办法,更快速的判断出来

网友A:
此论坛百分百有你同问的帖子.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43439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网友B:
如果电机是标准接法,把接线柱上的短接片上下接的拆掉,横过来短接到上面的三个接线柱上就可以。要是判断的话首先把三相找出来,然后假定判断正确,把三相首端短接,三相尾端短接,转动转子同时用万用表测量首尾端毫安电流,如果判断正确,测不出电流来,如有电流再假设。

网友C:
电机是标准接法

网友D:
既然已经是△接了,那首位头不就已经分好了吗?

网友E:
以前和同事在现场测过的,很久没有动手了,忘完了,论坛里以前有不少讨论这个的帖子啊。

网友F:
百度下吧呵呵

网友G:
电机接线合,合盖上是有注解。

网友H:
电机接线柱上没有标注么??

网友I:
13年还有半个月呢……

网友J:
不见得每个上面都有标示的

网友K:
“已知一个电机4KW  现在为三角形接法,欲结成星形 ,不料没有标识,如何判断首尾 ,也就是 哪几根是U1 V1 W1 那几根是U2 V2 W2,对于这样的办法有没有好办法,更快速的判断出来 ”

1、“现在为三角形接法”,你仔细观察6根线头,分两组,有三根是一起的,另三根是一起的,从不同的上下两个出线孔出来的;
2、那么,一组是“头”,另一组就是“尾”;
3、再用表量出一相的“头”和“尾”;
4、再问你,三角形接的电机,改星形接,是不能正常工作的,你明白吗???

网友L:
万用表可以测量出来的,六根线,相通的是一组

网友M:
如能看到是三根一起的,那就一把的三根线是头,另一把里的线就是尾。如六根线乱在一起,就得费一些事了。先用万用表的欧姆档将六个引线头分成三组,然后将第一组的两个线头分别接于万用表毫安档的正负极,将第二组的第一个线头用手指按在干电池的负极上用另一头触碰电池正极,如果万用表的指针偏向右侧,说明万用表的正极线头与干电池的负极线头为头(尾),如果指针偏向左侧,则说明万用表正极线头与干电池正极线头为头(尾),以此类推。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如能看到是三根一起的,那就一把的三根线是头,另一把里的线就是尾。如六根线乱在一起,就得费一些事了。先用万用表的欧姆档将六个引线头分成三组,然后将第一组的两个线头分别接于万用表毫安档的正负极,将第二组的第一个线头用手指按在干电池的负极上用另一头触碰电池正极,如果万用表的指针偏向右侧,说明万用表的正极线头与干电池的负极线头为头(尾),如果指针偏向左侧,则说明万用表正极线头与干电池正极线头为头(尾),以此类推。
我就不说了,很准确,还有就是打开端盖,一看就知道了,电工最起码的会绕电机,一看就明白,

网友O: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机是标准接法,把接线柱上的短接片上下接的拆掉,横过来短接到上面的三个接线柱上就可以。要是判断的话首先把三相找出来,然后假定判断正确,把三相首端短接,三相尾端短接,转动转子同时用万用表测量首尾端毫安电流,如果判断正确,测不出电流来,如有电流再假设。

这个不错哟!

网友P:
一般用万用表测量,转动电机就可以分清头和尾,电机剩磁

网友Q:
分出来三根绕组就够了。分头尾 没太大必要 不过也不难。要有一个小直流电源。我所知道的大部分修电机的30KW以下的直接出三根线出来。不会把三根绕组的六个头全部引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K:
原本接三角形是因为这类设备过来都带着一个5000VA的三相380V变三相220V 无奈变压器被拆,只能用380V变频器,所以接法需改成星形 ,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铭牌有标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有接线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