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动机能否380V,50/60HZ通用?

楼主(2013-12-17):
电动机带油泵,油泵阻矩不是恒定的,之前做的几台机器用的电动机都是不定转矩的。
这台机器要出口到韩国,先在厂里调试。
这个电动机50/60HZ都通用吗??

网友A:
可以。但和接法有关。380V最好用三角形

网友B:
这种可以。

网友C:
这个可以接市电试机的

网友D:
可以用的,试过再出国啊。

网友E:
50/60HZ差别不是太大.

网友F:
可以吗?等楼主机器出口了,我们等答案啊

网友G:
可以。但和接法有关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可以。但和接法有关
工作频率与接法无关,不要弄错了!

接法仅与输入电压有关。

网友I:
当然可以……

网友J:
380V用三角形,660V用星形。铭牌已经标好了。380V 恒转矩频率范围30-60Hz都可运行。宽频率的嘛?

网友K:
宽频电机,当然能用啊

网友L:
这个真可以!

网友M:
这个电机是变频电机,当让可以了。符合允许的频率范围。

网友N:
可以的,进口的电机很多都是60HZ的,接我们这50HZ不是没事吗?再说你那个是宽频的

网友O:
接成三角形的,AC380V供电;
50 60HZ都可以工作,不过对应的转速是不一样的,60HZ时大约高20%,这点要考虑一下;

楼主:
这个宽频是恒转矩时,油泵阻矩不是恒定的,
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P:
小电机。使用负载不大。不是长期工作应该没事。60HZ转速高对转子和轴承要求反而更高

网友Q:
额定频率60Hz的电机用在50Hz电源上,如果电压不变,不能满负荷输出,关键是观察电流是否超标,只要电流不超额定值就可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几天在调试,电机一直运行,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Q:
额定频率60Hz的电机用在50Hz电源上,如果电压不变,不能满负荷输出,关键是观察电流是否超标,只要电流不超额定值就可用。
50HZ的电机用60HZ的电源,电流会升高吧?

网友Q:
50Hz的电机用60Hz的电源上,电压不变,转速会升高,如果负载轻电流会下降。

网友R:
注塑机油泵电机是开开停停的,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50Hz的电机用60Hz的电源上,电压不变,转速会升高,如果负载轻电流会下降。

还是不能理解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