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7):
 我简单点说,单位的一个OMRON CP1H的plc和步科的触摸屏连接,在触摸屏和plc通讯的时候会偶尔出现通讯错误的情况,触摸屏上的通讯COM灯报警。通讯失败一般是工作几个小时有时候是一天出现一次或二次。一般都是断电后问题解决。
我是这么处理的:
1:重新做线单跑一根通讯线效果不好。
2:更换plc通讯插口,问题依旧。
由于程序加密,无法看到内部的程序。有没有其他朋友遇见过这种情况,希望指点一下。

网友A:
一般怀疑干扰问题。

楼主:
我是重新做的D头线缆3米,带屏蔽还穿护套管,而且线直接临时拉到现场,没走线槽。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B:
就是一般是干扰,这和程序没什么关系

网友C:
屏蔽是怎么接的??

网友D:
有变频器 伺服之类的干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蔽是怎么接的??
屏蔽是两端接地,用的是质量好的信号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蔽是怎么接的??
屏蔽是两端接地,用的是质量好的信号线。
一端接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变频器 伺服之类的干扰吧
这个或许有可能,因为控制柜里面有3个伺服,8个变频器。没有变压器之类的,我就是担心干扰问题,所以从plc端口直接扯线到了触摸屏,中间没有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蔽是怎么接的??
屏蔽是两端接地,用的是质量好的信号线。
一端接地就好了。
好的,我明天试试。谢谢!

楼主:
今天又出现的err问题是,工作中不修改数据的时候通讯基本不会err,有时候需要触摸屏修改数据的时候,修改几次没有问题,如果修改大于5个参数以上,就有几率出现通讯失败。也是偶尔出现。今天白天err一次。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又出现的err问题是,工作中不修改数据的时候通讯基本不会err,有时候需要触摸屏修改数据的时候,修改几次没有问题,如果修改大于5个参数以上,就有几率出现通讯失败。也是偶尔出现。今天白天err一次。
波特率可以调整下试试。

网友E:
屏的本身有没有参数设置,是不是设置不对也能通讯,但通讯不正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屏的本身有没有参数设置,是不是设置不对也能通讯,但通讯不正常呢
触摸屏上没有系统设置之类的参数。我现在也怀疑是不是和通讯参数有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