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时钟设置打铃

楼主(2013-12-18):
 如何在S7-200PLC内部程序调用即时时钟?时钟数据如何转换

网友A:
看系统手册
实时时钟指令

网友B:
实时时钟指令控制输出.

网友C:
都是搞着玩的;
打铃有专用的控制器;

网友D:
搞个时控开关,可以设置很多时间段,而且带时钟显示,简单方便。

网友E:
实时时钟指令可以实现这个

网友F:
买个时控开关很便宜的啊

网友G:
看系统手册

网友H:
呵呵,手册里是有的,成品控制器很多。

网友I:
大材小用了

网友J:
用PLC那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网友K:
呵呵,成本好高啊

网友L:
有专门的传送指令.  然后比较就可以了.   可以在帮助中找到

网友M:
PLC有专门的设置时间的方式

网友N:
用PLC控制这个是不有点浪费了。

网友O:
用实时时钟控制输出,但造价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