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球液位计使用中最重要的是强度

楼主(2013-12-18):
浮球,一个最简单也是很准确的液位测量仪表,其使用中出现的问题主要就是内部机械结构的强度和抗腐蚀程度,这个如果生产厂商做好了,其能应用很长时间,如果这个做不好那么出现故障还无法维修,对于重要的设备液位检测是一大制约,因此很多重要的长期运行的设备的液位检测都是两套运行,一个是浮球一个是双法兰。
浮球内部其实不复杂。

楼主:
一个侧面图能够很好的看到浮球里面的机械结构,次浮球是一个窄量程的普通长干浮球

楼主:
当然在大修中检测浮球内部情况时,也有浮球杆强度变差弯曲的情况,这个时候就需要进行加固性维修了,通常的做法就是找几个不锈钢耐磨螺丝焊接在受伤的浮球杆上,以做到加强强度的目的。

楼主:
浮球及配重杆,检查液位时浮球表面看有无砂眼、磨损现象。
配重杆的调整全靠手感。

网友A:
有用,没有修理过.

楼主:
现场干活回来,继续显摆。
浮球的调整,偶认为配重的加载调整最难办,偶曾经在请教过很多师傅,也在现场做过很多实验,甚至一上午时间都在现场找这个配重平衡的调整,可是最后还是感觉要找手感,手感啊,偶最难掌握,因此调整的配种没有规律可言。不知论坛的高手是否有好的经验。

楼主:
在继续上图
浮球液位计的外边,也就是塔器的外边相对来说要好整的多,因为其不与介质接触,更换维护维修都不会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转,所以其操作性还是很强的。
主要的问题出在变送器后侧的连接轴承的好坏,以及变送器内部器件的温漂性能上,此外就是变送器与浮球转轴的机械连接的牢固程度。

楼主:
浮球安装塔器的标准安装法兰尺寸,这个在塔器设备制造过程中都已经预制好的,如果需要安装浮球液位计,在定购塔器设备时一定要做好说明,否则正常的塔器是不让开口焊接这种法兰的。

网友B:
很基本的结构,用的挺多

网友C:
锈的严重啊,好像应该是不锈钢材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锈的严重啊,好像应该是不锈钢材质吧。
嘿嘿。。。
您知道的,现在中国人都好做假,不锈钢掺上点碳钢也没有使用方检测掺入比例不是,这样才能创造利润呢。

网友D:
我用过的音叉液位开关,E+H的,太贵了,用浮球的会便宜很多,正测试做实验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选用浮球要注重内部空程的现象。

网友E:
维护这个也挺麻烦。我们这儿一般坏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