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伺服电机驱动执行机构,怎么计算PLC发出的脉冲频率,脉冲个数?

楼主(2013-12-18):
如图所示,伺服电机通过二级减速齿轮,带动最右边的纵封轮一对直径d=86mm的齿轮,已知d=86mm的齿轮200转/min,通过PLC发脉冲控制伺服电机,
怎么计算PLC发出的脉冲频率,脉冲数目,以及伺服电机的脉冲当量?或者说纵封轮转一圈,PLC需要发送多少个脉冲?
看的例子都是伺服电机控制丝杆的,那样的比较容易换算些, 还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看看安川伺服的手册
电子齿轮比的

网友B:
道理是一样的。看图纵封轮转一圈,伺服电机就要转9圈。如何设置就看你用什么伺服系统了。

网友C:
看了楼上2位的评论 还是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道理是一样的。看图纵封轮转一圈,伺服电机就要转9圈。如何设置就看你用什么伺服系统了。
你好 是三菱伺服电机+三菱驱动器,分辨率是131072p/rev,
伺服电机的脉冲当量怎么设定,是自己设定吗 比如0.01度/p,也就是转一周需要360/0.01=36000个脉冲?请进一步指点,谢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按5楼ZCMY 版主提供的b方法计算。

网友D:
你好,我想问下按上面例一中设置的电子齿轮比的话,电机转一圈发出的脉冲数是不是等于编码器的分辨率131072?改变电子齿轮比会改变脉冲当量吗? 没接触过伺服,先学习下理论。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一下,脉冲当量怎么规定的?是不是只有0.01度/p这一种,是人为规定的吗?我买的伺服电机上也没有说脉冲当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按5楼ZCMY 版主提供的b方法计算。
请问一下,脉冲当量怎么规定的?是不是只有0.01度/p这一种,是人为规定的吗?我买的伺服电机上也没有说脉冲当量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想问下按上面例a中设置的电子齿轮比的话,电机转一圈发出的脉冲数是不是等于编码器的分辨率131072?改变电子齿轮比会改变脉冲当量吗? 没接触过伺服,先学习下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想问下按上面例a中设置的电子齿轮比的话,电机转一圈发出的脉冲数是不是等于编码器的分辨率131072?改变电子齿轮比会改变脉冲当量吗? 没接触过伺服,先学习下理论。
电机不产生脉冲,是由上位机产生脉冲来控制伺服电机的,上位机发出的脉冲数x电子齿轮比=编码器的分辨率/减速比

网友B:
回复 楼主:
1 什么是脉冲当量或电子齿轮 脉冲当量是数控系统控制精度的关键参数,每个脉冲信号机床运动部件的位移量称为脉冲当量,与电子齿轮的关系为:电子齿轮分子/分母比----脉冲当量X 10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脉冲当量怎么规定的?是不是只有0.01度/p这一种,是人为规定的吗?我买的伺服电机上也没有说脉冲当量是多少?
按例a上设置的话,是不是发5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丝杠走5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脉冲当量怎么规定的?是不是只有0.01度/p这一种,是人为规定的吗?我买的伺服电机上也没有说脉冲当量是多少?
按例a上设置的话,是不是发5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丝杠走5mm?
1000个脉冲一转 ,500个脉冲走半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脉冲当量怎么规定的?是不是只有0.01度/p这一种,是人为规定的吗?我买的伺服电机上也没有说脉冲当量是多少?
按例a上设置的话,是不是发5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丝杠走5mm?
1000个脉冲一转 ,500个脉冲走半圈
丝杠是1000脉冲一圈,电机是5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脉冲当量怎么规定的?是不是只有0.01度/p这一种,是人为规定的吗?我买的伺服电机上也没有说脉冲当量是多少?
按例a上设置的话,是不是发5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丝杠走5mm?
1000个脉冲一转 ,500个脉冲走半圈
丝杠是1000脉冲一圈,电机是500
请教个问题,像b中设置的,脉冲当量怎么确定,是不是只是0.01度/转?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脉冲当量怎么规定的?是不是只有0.01度/p这一种,是人为规定的吗?我买的伺服电机上也没有说脉冲当量是多少?
按例a上设置的话,是不是发5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丝杠走5mm?
1000个脉冲一转 ,500个脉冲走半圈
丝杠是1000脉冲一圈,电机是500
请教个问题,像b中设置的,脉冲当量怎么确定,是不是只是0.01度/转?
按上面公式的话,改变电子齿轮比应该就可以改变脉冲当量,个人意见啊,没接触过伺服。

网友F:
丝杠是1000脉冲一圈,电机是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