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3-12-18):
PLC的定时器用多了,突然想知道PLC里面提供给我们的定时器是怎么工作的,是自身的定时器中断做的,还是外部用扫描周期模糊控制的。

网友A:
定时器本身与扫描无关,但你输入的信号及输出要受扫描周期的制约;

网友B:
通過讀取並比較系統運行時間。

网友C:
应该是自身的定时器

网友D:
定时器=脉冲+计数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定时器=脉冲+计数器
正确,300的可以自己编.

网友F:
自身的定时器

网友G:
就是计数

网友H:
定时器本身与扫描无关,但你输入的信号及输出要受扫描周期的制约; 非常正确,计量准确就行啊!

网友I:
虽不确定什么原理,但和外部电路一定没关系

网友J:
定时器是芯片硬件资源。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虽不确定什么原理,但和外部电路一定没关系
和外部没关系,应该是和内部晶振有关系。如果内部晶振是11.0592的,换成12M的可能就更快了。具体没试过。我记得以前做ARM的时候就要设置晶振频率,再来计算定时器应该怎么设置参数。好久没弄了,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