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8):
我要控制的工作台重200KG。用丝杠移动。那么我将选择多大的步进驱动器及电机啊。望做过的前辈告知。谢谢。步进电机的电源是用直流的还是用交流的。若是交流的是三相的还是用单相的。螺距是5mm,速度每两秒转1周。工作台无外力作用水平移动。

网友A:
步进电机的电源是用直流

网友B:
100的,具体需要计算

网友C:
看步进的选型手册
按照公式算算

网友D:
200kg重量,用滚珠丝杆加直线导轨,如果水平安装的话,用20N.M的电机差不多了,如果是吊着就有点辛苦了。
为了保险起见,还是用的0N.M左右的电机吧,130接口类型的。对于计算公式化,我是没有。只是经验上应该要这么大。
130电机,多数为交流220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