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8):
测试项目:
西门子226PLC与触摸屏MP277通讯
测试方法:
找了根4芯线(3,5,8对接)焊接九针串口。
测试结果:
在线监控PLC。检测触摸屏与PLC通讯成功。

网友A:
5你不接都行,不过接上最好

网友B:
往触摸屏下程序能用PPI吗

网友C:
自己做的线啊

网友D:
线路没问题吗

网友E:
焊3,8.看触摸屏与PLC通讯是否成功,不用监控PLC吧

网友F:
正常 3 5就行了

网友G:
正常 3 8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正常 3 5就行了
深表怀疑。S7-200的485通讯线定义是:3为B+,8为A-,5为逻辑地,而通讯是靠A、B的压差来确定传输的0和1的。如果直接3、5,那除非你把第8脚拉地(具体我也没试过,有谁试试麻烦给个答案)

网友H:
3和5的那个说法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