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8):
直线电机的结构可以看作是将一台旋转电机沿径向剖开,并将电机的圆周展开成直线而形成的。其中定子相当于直线电机的初级,转子相当于直线电机的次级,当初级通入电流后,在初次级之间的气隙中产生行波磁场,在行波磁场与次级永磁体的作用下产生驱动力,从而实现运动部件的直线运动。
直线电机的工作原理
设想把一台旋转运动的感应电动机沿着半径的方向剖开,并且展平,这就成了一台直线感应图电动机。
初级做得很长,延伸到运动所需要达到的位置,也可以把次级做得很长;既可以初级固定、次级移动,也可以次级固定、初 级移动.
通入交流电后在定子中产生的磁通,根据楞次定律,在动体的金属板上感应出涡流。设引起涡流的感应电压为E,金属板上有电感L和电阻R,涡流电流和磁通密度将按费来明法则产生连续的推力F。
直线电机的特点
高速响应  由于系统中直接取消了一些响应时间常数较大的如丝杠等机械传动件,使整个闭环控制系统动态响应性能大大提高,反应异常灵敏快捷。
定位精度高  线驱动系统取消了由于丝杠等机械机构引起的传动误差减少了插补时因传动系统滞后带来跟踪误差。通过直线位置检测反馈控制,即可大大提高机床的定位精度。
传动环节的弹性变形、摩擦磨损和反向间隙造成的运动滞后现象,同时提高了其传动刚度。
速度快、加减速过程短。
行程长度不受限制 在导轨上通过串联直线电机,就可以无限延长其行程长度。
动安静、噪音低 由于取消了传动丝杠等部件的机械摩擦,且导轨又可采用滚动导轨或磁垫悬浮导轨(无机械接触),其运动时噪音将大大降低。
效率高 由于无中间传动环节,消除了机械摩擦时的能量损耗。
直线电机的应用
直线电机主要应用于三个方面:
应用于自动控制系统,这类应用场合比较多;
作为长期连续运行的驱动电机;
应用在需要短时间、短距离内提供巨大的直线运动能的装置中。
U型直线电机可以直接驱动,无需将转动转为线性运动,机械结构简单可靠。电机运行超平稳,无齿槽效应,动态响应速度极快,惯量小,加速度可达20G,速度达到10-30m/s,低速1µm/s时运动平滑,刚性高,结构紧凑,可选配直线编码器做高精度位置控制,其位置精度取决于所选编码器。
定子轨道可以按需要连接,因而理论上电机长度不限。电机动子与定子不接触运动,没有采用普通丝杆滚珠和皮带等传动的磨损、卡死、背隙问题,因此我们的直线电机可以达到免维护长期工作。我们的U型直线电机分为有铁芯和无铁芯两类,有铁芯类直线电机单位体积出力更大,无铁芯直线电机无磁滞和涡流效应,运动更加平滑高速,磁损耗少,发热小。
此类直线电机特别适用于:机器人、致动器、直线平台、光学光纤排列定位、精密机床、半导体制造、视觉系统、电子元件接插、工厂自动化等对运动系统 的速度和精度同时要求较高的应用场合。
企业文化
经营  理念:微纳科技,引领未来
企业  精神:用心经营,追求卓越
企业价值观:快乐工作,健康生活
企业绩效观: 杰出的营销能力,有效的整合能力
           超群的盈利能力,扎实的成长能力
           卓越的品牌能力,超强的凝聚能力
工作  理念:只为成功找办法,不为失败找理由
        有问题是方法不对,有困难是能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