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8):
一台杂牌软启动115KW出现故障后,拿回来维修,发现启动时5秒之内慢慢转正常,超过5秒电机开始跳动而且越跳越高差点半米高了。电机是1.5KW的。有相同的主板换上还是那样,测量可控硅,指针表100K档,指针指向500的位置,而有些就无穷大。测量门级电阻值大部分是50欧左右,是6个圆形的那种。是不是可控硅问题,而可控龟直接通220V交流电带灯泡没亮,应该没有短路和半导通

网友A:
涉及到脉冲电路,所以楼主如有个示波器就好办,问题基本已确定在驱动部分

网友B:
超过5秒电机开始跳动,此时输出电压和电流怎样啊··

网友C:
怪吓人的,还没碰到过这样的事呢

网友D:
可以用灯泡作假负载,便于检测和修复。
输出缺相,重点检查驱动电路,可能一路驱动信号丢失。

楼主:
咸老师,我有两台这样送修的软启动器115KW,今天1下午的检修,用你书中所讲6V灯泡检测电路。检测结果淘汰6个可控硅,幸好还剩6个,于是组合起来装机,上电启动电机不跳了,但是还是有轻微抖动,且电机转速几乎无变化。再用书中所讲方法,用个灯泡分别接在U-N V-N W-N得出结果是U相还未启动时就透亮,电压已达到220V,说明这两个可控硅中还有1个或2个都是坏的。V相可以从100V到218V基本正常,但软停即将结束时会突然亮1下2秒左右,怀疑是制动信号,不知如何解释。W相启动直接输出220V不正常,怀疑W相可控硅,用代换法将V和W驱动插头调换1下,再把3相检测线对应调换(已实验不调换好像不同步不正常)则W相也是从100涨到218左右,而V相直接输出220V,这下没招了这两相可控硅应该都是好的,难道在驱动?驱动触发板简单就几个变压器和2级管,还有电阻检查都正常。还好拆了另外1台机器驱动板装上。故障依旧,换另一台主板也是一样的现象。这下奇怪了,不可能两个主板都是V相正常那么巧吧。请这问题困恼我2天了,望咸老师指导!,补充一点今天又测了6路波形,形状和高度都差不多,也测了同步信号哪个光耦输出端是方格网状波形,结果测几下就要报缺相,然后这个信号就没有了,复位后一测就报缺相。检查同步电压电阻二极管也未发现问题,且两张板子测得结果几乎相同。后又用在V W相接两个灯泡(串联)启动时测U V电压是:刚开始瞬间300V 随后 20V 60V 19V 58V 15 16慢慢线性增加到134V就甩到工频了,快到134V时灯泡要轻微闪一点点。但电压没多大变化,停机时电压从134V降到60V左右就开始闪动又瞬间升到300V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拿回来带小电机,电流很小1A左右。跳动是因为还是有可控硅是坏的,但是又发现新的问题。如下我回复咸老师的。

网友E:
重点检查驱动电路,可能一路驱动信号丢失。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主·,咸老师那本书是不是工业电器维修那本书 啊···

网友D:
同步信号如果是由光耦元件检测的,如光耦输出端同步信号时有时无,坚决换掉光耦,碰到多例这样的现象!

楼主:
已更换光耦,排除光耦外围元件。其实V W相并接灯泡有从暗到亮的过程,启动瞬间灯泡亮度会跳动且比较亮,随后回落从暗到亮。也许软件这样设计的,只是不明白为何V-N W-N并灯效果差别那么大。V-N会从暗到明,但W-N几乎都是那么亮中途有点变化,但不明显。又把V相晶闸管插头和W相插头互换,还是一样的现象,相当于晶闸管互换了一下。不知这该如何解释。

网友F:
按常规思路,可控硅没查出问题,就可能是驱动电路,包括元件不良或接触不良等;
不过我没有接触过软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F:
买了4个可控硅回来,换了再来和大家分享

楼主:
把直接接灯泡会亮的那相2个可控硅换成新的,现在电机抖动几乎没有了但是三相电压不一样,带灯泡测试为什么三相效果不一样呢。如:U相和N之间接个灯泡,启动时电压从100V慢慢到150V就转为工频了,却达不到220V而V相和W相启动电压瞬间就是220V。V相和W相之间接灯泡有暗到亮的过程,电压是从60V-380v缓慢增加的。而换了可控硅的U相对V或对W相都是从0-300V就不涨了就切换为工频了,这正常码?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是交直流调压电路

楼主:
回复 楼主:
把可控硅差不多换完了,电机还是抖动,而且换个主板抖动方式不一样怀疑是软件出了问题。

楼主:
折腾了好久,打算冒险试机,装上115KW电机1试一切正常,我去,原来就只有可控硅坏了,板子是好的。估计抖动是应为电流太小,无反馈,调制波形输出才这样。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