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8):
1、过去严重进水,据说后用热风枪吹干,后用了1年;用户说启动报警不能启动,没有输出;
2、静态测整流模块、逆变模块正常;
3、空载,上电,预充电继电器吸合,自检通过;设置面板控制,启动,听到有继电器吸合声,报OC;
4、断开图示PC5光耦输入端一脚,报警消失,频率上升直到50Hz,用指针表测输出电压,U-V相230V左右,U-W相230V左右;V-W相0V;
5、粗测外围电阻、二极管正常;
下一步该如何处理?

网友A:
已知缺相,换光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知缺相,换光耦吧
换什么光耦?是驱动光耦ACNW3190还是旁边那个给CPU送报警信号的4脚光耦?

网友A:
回复 楼主:
缺那一相就换那一路驱动光耦

楼主:
从原理上讲,除了外部负载的原因外,单就变频器内部的过电流检测机制来说,报过电流有3大原因:
1、检测电路故障引起的误报;
2、在CPU驱动信号送给逆变模块某一管的驱动电路期间,由于这一路的驱动电路元件损坏或这一路的逆变管门极电路损坏而实际上没有驱动得了,造成应该导通的这一路逆变管在此期间内并没有导通或导通深度不够,因此管压降加大,检测电路正常报警;
3、逆变模块某管C-E击穿短路。
现在这个变频器,上电实测,驱动电路的6个光耦的电源电压正常,都是24V左右;输入和输出信号没敢测量;逆变模块C-E正常;门极因在电路中不好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头没有ACNW3190呀!

楼主:
另外,脱开6个门极2输入端并接的丝印为“BT”的元件一端,测得全部为开路状态,用电容表测约为0.9nF,不知是什么元件?网上查,“BT”似为24V齐纳(稳压)二极管,从原理上看符合门极保护的要求。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元件较少用,只能网购

楼主:
1、今天重点判断是逆变模块的问题还是驱动电路的问题。其中,逆变模块主要是要搞清楚各路门极是否有开路性损坏,因为模块在电路板上不易取下测量,正常加三相380V上电,不宜直接测量驱动IC的输入、输出脚,而且,一大堆保护,屏蔽起来太麻烦;滤波电容和逆变模块供电P间串接灯泡的方法需要断开很多电路,操作麻烦,不宜采用;
2、用IGBT管子基本功能判定法,即:用一个直流电源分别在各IGBT管子的C-E回路加一个较低的正向直流电压(回路串联限流电阻),用另一个直流电源的较低正向直流电压触发门极(串接限流电阻),看是否能够触发导通这个IGBT,如果可以深度导通,则说明这个IGBT是正常的。当然,由于模块是在路的,门极回路的电路板上具有电阻等元件,所以,导通后,断开门极触发电压后,导通状态会立即消失,但也足以用来判定IGBT的好坏。
3、具体做法:首先,用2个直流可调并具有电流显示的电源,1个调到20V,在回路里串接2个30Ω并联的5-10W的水泥电阻,作为C-E回路的电源;另1个直流电源电压调到12V,串接一个10Ω的电阻(功率不必很大),作为门极回路的触发电源;第二步,对照逆变模块的电路图,先接通C-E回路:电源的正极要接IGBT的C极(对于上半臂,就是直流母线P;对于下半臂,分别就是模块的U、V、W),负极接对应的IGBT的E极(对于上半臂,分别就是模块的U、V、W;对于下半臂,就是直流母线的N);第三步,用触发电源触发相应IGBT的门极:电源负极接对应IGBT的E极(对上半臂,分别就是模块的U、V、W;对下半臂,就是直流母线的N);
4、实际触发导通结果:IGBT触发电流约为0.2A左右,导通电流约为0.7A左右,各路IGBT基本相近;

实验结果:这个变频器的逆变模块应该是正常的。看来,问题确实是出在驱动电路上。
等ACNW3190芯片吧。

楼主:
继续等ACNW3190。等货期间,重点再详查驱动芯片3190及其周边电路。
1、静态再仔细对照测6个3190芯片各管脚电阻,基本对称;上电,测各芯片8-5脚电压,为24V左右,应该正常;
2、上电,分别测各IGBT管E极对相应驱动3190芯片的8、5脚电压,应该分别为+1XV、-XV。实测,所有下臂IGBT的E极对3190芯片8、5脚分别为+17V左右、-7V左右,正常;测上臂,U相IGBT的E极对3190芯片8、5脚电压分别也是+17V左右和-7V左右,正常;测V、W相上臂IGBT的E极对8脚电压均为+17V左右,正常,但是,对5脚电压均为0V!
V、W相上臂的G-E间没有加上反向电压!
3、取下电路板,静态测给V、W供电的整流二级管(在电路板背面),都正常!
4、难道V、W相的上臂IGBT的门极G-E断路?可是,前一天测所有的IGBT功能都正常(当时是在管脚焊点测的)!印版导线断了?
5、在电路板正、反2面测V、W相上臂G-E出线,终于发现,V、W相上臂的2个E极管脚焊点与电路板相应走线确实断路!断路点估计在管脚和电路板的焊点上,正好在模块下面,根本看不到!
6、电路板相应位置打孔、补线、所有维修点复原、装机、上电,一切正常,修复!
总结:
1、看来,原来进水严重,时间又长达1年多,腐蚀断了走线,而且在模块与电路板紧密靠近的焊点,水分不易挥发干燥,加之焊盘细小,容易蚀断,不易发现!
2、某个IGBT没有驱动,不管是驱动芯片及其外围电路的原因或是IGBT的原因,确实要报过流!
3、维修测试,还要全面仔细,才可以少绕弯路,提高效率啊!比如,头一次测3190芯片8、5脚电压为24V,就以为芯片供电正常,没有细测正、反向供电电压!

网友B:
阅读完闭,楼主来个图文并茂,此帖就选进下期密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另外,脱开6个门极2输入端并接的丝印为“BT”的元件一端,测得全部为开路状态,用电容表测约为0.9nF,不知是什么元件?网上查,“BT”似为24V齐纳(稳压)二极管,从原理上看符合门极保护的要求。
原BT确为二极管,因为电路板上还有2个同型号的元件,经测量为二极管,而且这6个门极保护二极管确已开路,每个用2个12V的稳压二极管串联替换,共12个稳压管。

网友C:
兄弟 建议你以后遇到这种现象的机器  先把模块拆下来再修机

网友B:
哇,真上来了,清晰。就不知版主要不要给楼主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 建议你以后遇到这种现象的机器  先把模块拆下来再修机
不好拆啊!21个管脚,大电流管脚都是多管脚大面积铜箔焊接,吸锡烙铁根本吃不动!
如能确定是模块坏的,直接破坏性拆了!

网友D:
楼主的检修仪表真可以···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确定不是TVS吗?两个稳压管对顶的,万用表量不出要加直流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确定不是TVS吗?两个稳压管对顶的,万用表量不出要加直流电的。
网上查了下,确实长得像TVS!http://wenku.baidu.com/link?url=1Uexiv9u6f2HQTi2AZyQ0MK3vL18KVhzhLFIEeEegQ-qYimGaePdINgoae86rpCTc3nQWblwTiUsorqnRIgAqL7o6T2VzMgwOyTBXtwM3Ve
可是,电路板上不同地方还有2个同样标注的这样的元件,测量是类似二极管。
看来,用2个12V稳压管替换有点勉强,凑乎一下,也要用18V的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确定不是TVS吗?两个稳压管对顶的,万用表量不出要加直流电的。
1、用万用表测,正反向都为开路状态;
2、用30V直流电压串44Ω电阻,接到这个元件2端,无论正反向都可以导通,且测得流过的电流为0.13mA左右,管压降为24V左右。
看来,确实是24V导通的T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