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3-12-18):
公司一台30kW森兰BT40变频器,带负载起动,频率上升至12HZ时跳闸显示ouu。电流在32A左右。求解?
   ?充:今日又试,加速时间30秒,空载起动至15HZ跳ouu,跳闸之前电机有抖动,怀疑控制板故障。

网友A:
这故障像是过压吧

网友B:
难道是过电压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什么原因引起过电压?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一般来说在启动时报过电压故障的情况比较少,大多数情况都是在减速停机时比较报过压。你试着把加速时间设置长一些试试。

网友C(2014-01-20):
修好了吗?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