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8):
用FX2N PLC做主控器,控制伺服电机转动,电机带动滚珠丝杠做往返运动,在往返过程中速度大小是可以随时变化的,想用电机自带的绝对值编码器为原点,电机相对原点的偏转角度为变量,根据往返行程设定移动区间,将电机的速度和位置信息实时向PLC反馈,PLC根据信息和设定值作比较控制电机正反转,进而达到滚珠丝杠做往返运动,上述只是想法,不知道可不可行,如果可以伺服驱动器如何和PLC连接,是不是向PLC发脉冲指令?求指教,谢了!

网友A:
FX2N不是没有定位功能吗?

网友B:
呵呵;FX2N晶体管型主机自带的Y0 Y1没有绝对定位与相对定位的指令;
另外你用伺服电机了,不需要速度等再反馈到PLC,你发的脉冲频率对应的就是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没有啊,我想加定位模块,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用3U的
2N的已经停产

网友D(2014-03-29):
用3U的,另外想用编码器左反馈还要在加个高速计数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