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9):
 威纶通TK6070Ik与信捷XC-2PLC一直通讯不上,用的是与三菱连接的数据线,不知是设置错误还是数据线问题求解答。

网友A:
晕;
三菱的线是不行的;
如果是连台达PLC的线还可以;

网友B:
连线不对
用信捷的触摸屏不是更好

网友C:
三菱的通讯线不行。

网友D:
台达的编程口是RS232,三菱的是RS422,你用的信捷XC-2PLC是什么通讯口?线不能乱用,搞不好会烧通讯口的。

网友E:
三菱与信捷PLC的通讯协议貌似不一样吧?

网友A:
信捷的编程口与台达PLC的编程口是一样的;
与三菱是不同的,仅仅是形状相同;

网友F:
嗯,听大家说,应该是程序接口问题

网友G:
连线不对

网友H:
不行哦,要去查一下专用的连接线怎么接

网友I:
上个图你看看:

网友J:
连线对了很容易就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