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开关电源

楼主(2013-12-19):
同事的一台东芝40CV550在收视过程中”卜“的一声没有了图声,电视机指示灯也不亮了,完全无反应。电话我修理。我直管判断电源板出故障了,煤时间上门叫他自己把电源板拆下带单位修。

修理过程:电源板单独上电,测试待机5V没电,测量300V直流正常,待机电源震荡芯片为一体式的芯片A6251M,断电测量5V电源输出的正反向为0,再测整流管为2个SB560肖特基二极管并联的,短路,断开一个再次测量,有一 个 SB560短路了 ,更换后5V电压正常,同事带回家试机,恢复正常

网友A:
LZ强大啊,以后修理电视找你包妥妥的

网友B:
厉害,这都能修了。

网友C:
呵呵,40寸的液晶呀,过保修期了吗?
我上次修一台老21寸CRT电视也是,开关管击穿,更换后通电连烧两个5A的保险管,再查竟然是电源前级4只整流管击穿,麻痹大意呀。

网友D:
电子电路技术功夫不错

网友E:
电路还可以这么修,值得学习

网友F:
SB560是常用的肖特基二极管。表面看似简单,实际上需要扎实的基本功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C:
4只一起挂了??

网友H:
楼主基础知识扎实……

网友I:
楼主一定有丰富的维修经验,不像偶连纸上谈兵都谈不好。

网友J:
回复 网友C:
CRT电视应该都是3.15A保险管吧,做维修还是依靠理论按套路来,尤其是没有多余备件的情况下。

网友K:
五伏的整流输出需要的肖特基二极管需要高频低饱和压降所以是两只并联压降要小些。

网友L:
厉害,电子线路我一点都不会修

网友M:
维修实例介绍,很好!

网友N:
LZ强大啊,以后修理电视找你了哟!

网友C:
回复 网友G:
挂了两只,索性全部换掉。

网友O:
什么是肖基特二极管啊?

网友P:
这个板子还算简单的,一块等离子的电源板带PFC还有单片机检测,只有5V待机电源。不知如何启动

网友Q:
现在的电工要是没有点电子基础,要想把电工干好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