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程序注释 问题

楼主(2013-12-19):
我们的源程序有注释,但传到PLC的程序是不带注释的.
如果程序改动后要备份,怎样才能得到带注释的备份程序??
AB的话是映射源程序后保存,那三菱和西门子的怎么解决?
求各位砖家解惑~~~~

网友A:
西門子註釋不隨程序下載,因此在沒有源程序的情況下,你無法通過上載來得到註釋。

有源程序的情況下,那為何還要去上載程序來備份?直接備份源程序就可以了。

三菱的註釋需要給註釋分配存儲空間(存儲空間將佔用PLC內存),然後下載時選擇註釋下載才可以。

网友B:
呵呵;三菱的如果你在电脑上保存,那么不必考虑;
如果你想把注解写到PLC内,那么首先要把PLC程序区分出一部分当注解用,一个块为500步;比如你注解使用了二个块,那么8K的程序你最多只能使用7000步,写入时记得把注解一起写入;

网友C:
三菱编程软件有注释导入功能吗?

网友D:
百度了一下,找不到相关文档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三菱编程软件有注释导入功能吗?
如果你写入时连注解一起输到PLC内,那么读出时也可以一起读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那西门子举例.
我源程序有注释,但我调试是在下载后的没有注释的程序上修改的,修改完后我要对修改后的程序备份.我怎样才能得到修改后的有注释的新程序.

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之前在AB上碰到,然后想了解其他品牌的PLC在这个问题上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E:
还没有用过PLC中下载程序注释。

网友F:
三菱PLC的注释是能下载到PLC中的,上载出来也是有的。

网友G:
没有用过PLC中下载程序注释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三菱编程软件有注释导入功能
我怎么没发现三菱编程软件GX Developer有注释导入功能??

网友H:
三菱的有源注释程序,直接打开源程序,点击读取程序,出现的对话框中覆盖原备份程序就得到有注释的程序了
西门子的,要在线比较,然后对不同的块重新按在线的程序修改过来就可以了,不过如果改动很大的话很麻烦,特别是修改过接口的块,更加难得看、难得改!

网友I:
300好像没有办法把注释复制或者另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