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9):
各位神们,请指点一下,环氧树脂AB胶在调配后灌封,灌封好后,表面经常会有气泡没有消除的现象,请问有什么有效的办法解决?
另外,有没有环氧树脂漆之类的,类似油漆,可以在灌封好后的表面薄薄的刷上一层,把原先的气泡小孔盖上?
企业文化
经营  理念:微纳科技,引领未来
企业  精神:用心经营,追求卓越
企业价值观:快乐工作,健康生活
企业绩效观: 杰出的营销能力,有效的整合能力
           超群的盈利能力,扎实的成长能力
           卓越的品牌能力,超强的凝聚能力
工作  理念:只为成功找办法,不为失败找理由
        有问题是方法不对,有困难是能力不足

网友A:
灌封是什么意思??
滚涂不会出现气泡啊!

网友B:
加温,搅动。增加胶体的流动性促使气泡排出。试试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C:
正常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种方法试过,气泡还是很多!
企业文化
经营  理念:微纳科技,引领未来
企业  精神:用心经营,追求卓越
企业价值观:快乐工作,健康生活
企业绩效观: 杰出的营销能力,有效的整合能力
           超群的盈利能力,扎实的成长能力
           卓越的品牌能力,超强的凝聚能力
工作  理念:只为成功找办法,不为失败找理由
        有问题是方法不对,有困难是能力不足

网友D:
小零件灌封都是放在烘干箱内抽真空

网友E:
环氧树脂只是一种树脂,要配用稀释剂和固化剂才能配成胶的,树脂都不会成固体的,只有加了固化反应才能有强度,原来都是做电缆头时都要配制。树脂、乙二胺、二酊脂按比例加入调成环氧树脂胶。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方法试过,气泡抽不干净!还是会有部分顽固的气泡无法消除!
企业文化
经营  理念:微纳科技,引领未来
企业  精神:用心经营,追求卓越
企业价值观:快乐工作,健康生活
企业绩效观: 杰出的营销能力,有效的整合能力
           超群的盈利能力,扎实的成长能力
           卓越的品牌能力,超强的凝聚能力
工作  理念:只为成功找办法,不为失败找理由
        有问题是方法不对,有困难是能力不足

网友F:
六楼的方法是可以的

网友G:
做一个能密封的箱,买一台小真空泵,涂胶后的零件放箱内抽真空,有现成的设备卖还带加热功能,可加快凝固速度。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们以前做电视机的高压包就是这样,很好,烘干箱是密封的,带加温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试过,气泡抽不干净!还是会有部分顽固的气泡无法消除!
原因:抽速和真空度不够、凝固速度太快。

网友H:
离心,施压

网友I:
你的胶固化是多长时间

网友J:
回复 网友G:
是什么公司的设备,大概价钱多少

网友J:
回复 网友G:
大概需要多少真空 以及多少抽速

网友G:
回复 网友J:
你上网查真空箱就会出来一大堆。
固化时间在10~15分钟的,真空度至少要抽到一两百Pa,对容积500L以下的真空箱,配泵的抽速应不小于16L/S。
以上经验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