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9):
方法1:
1,相同项目(软元件分配类似);
2,GX Developer编程软件;
程序文件夹内的注释文件可否如下图替换:(有没有试过或用过这方法的?)

网友A:
呵呵;不知你想表明什么问题;
如果是存在电脑上的,那么注释也会一同保存;
如果是PLC内,需要PLC内有注释写入才能读出;

网友B:
没看见问题啊!
不明白!

网友C:
直接复制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D:
把第三步的文件“复制”到新程序里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复制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写两个一样的程序,其中一个程序加注释,然后你把有注释的如图复制到没有注释的文件夹内。再打开编写的程序看看。

网友E:
直接复制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F:
把有注释的RESOURCE文件夹复制到有相同注释要求的工程里面,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有注释的RESOURCE文件夹复制到有相同注释要求的工程里面,是不是这样?
是的。

网友G:
将注释文件从一个程序拷贝到另外一个是可以的

网友H:
楼主强大,又长知识了,谢谢楼主了

网友I:
那你还不如将有注释的文件“另存为”。

网友J:
我用过,倒是不需要负责那个文件夹,只需要负责comment文件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用过,倒是不需要负责那个文件夹,只需要负责comment文件就可以
复制一个文件有些就不一定可以,看程序什么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