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850

楼主(2013-12-19):
小弟刚接到一个项目 居然用micro850 ,对于这款plc头疼不已,首先台达的触摸屏可能不能和他通讯,那就得走modbus,然后找了半天没发现电源输入端子,不知道是不是输出旁边的+24v和-24V,,,,,最后最令人头疼的是pid指令,根本不知道怎么使用,我现在要让pid输出一个0~74hz的值,我看了下这个指令和rs5000的pid指令差太多。

网友A:
这个不是logix500编程吗

网友B(2014-02-27):
如果想支持第三方屏的话,暂时只能用modbus通讯,modbus配置很简单,只需要把用到的变量影射到modbus影射里就可以了,支持数组影射,编程软件是CCW(Connected Components Workbench),现在有6.01的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