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9):
科姆龙KV2000型变频器带负载能力差,上电运行风扇运转。频率正常,当风扇停止,在运行时变频器报减速中过流。测量24电压瞬间降至19v,期间各路电压均降低。首先判断是母线电压降低,经检测母线电压560v。检测3个风机运行电流0.16*3符合。检测个电解电容,未发现异常。判断是变频器UC3842开关电源带负载能力差,怀疑功率管3N150导通电阻增大,拆旧变频器代换,故障依旧。旧管不知导通电阻。
经过更改原电阻的阻值提高了电压将UC3842-2脚的电压由原来的2.54提高到了2.8是整个的电压范围小幅提升,本人不提倡更改电路原始数据!!!
更换过UC3842,3n150场效应管,35V1000UF电容,换成了35V2200UF。效果不明显。想跟换开关电源的变压器,手头没有
实在找不出故障所在,将3个0.16A散热轴流风机,拔掉一个应急使用。尚未修好。。。。。。
UC3842  4脚波形
UC3842  6 脚波形
降压波形

更改后的UC3842-6脚波形
3n150_ds

网友A:
建议把开关电源的电解电容都全部换掉,修过KV2000 45KW和75KW的开关电源好像是单独一个直流桥供电的,而且是交流220V供电,把电源的滤波电源电容也换了吧。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检查看看3842的7脚起振电容和驱动电路供电电容

网友C:
这要都给换掉,还是科姆龙吗?

网友D:
把开关电源的电解电容都全部换掉

楼主:
我检测了一下变压器初级,场效应管的出处端压降为30.4v

网友E(2016-05-02):
我也碰到过一台15千瓦的,上电正常,当风扇停时就跳oc,拨了只风扇居然就不跳了!根源没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朋友建议检查下你得电流采样电阻是不是变大了